Keill5下载程序时无法下载问题No Debug Unit Device found

楼主(2022-04-18):
在公司的笔记本下载程序到开发版一起正常,我换个家里的台式机就不行,一点下载就出现错误。纳纹大佬能指点下?No Debug Unit Device found

网友A:
如不想被无数字签名的设置挡住就只有从控制面板那里修改它的相关选项

网友B:
驱动不兼容,重新安装驱动就能解决

网友C:
提示找不到调试设备,多半是软件有防护,认电脑。可以软件需要重新注册。

网友D:
错误: Flash 下载失败目标 DLL 已被取消

网友E:
驱动没打好,看这里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6b97984da566875da3b0bf78.html,然后重新安装烧写器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不想被无数字签名的设置挡住就只有从控制面板那里修改它的相关选项

按找网上找的  WIN10装不签名驱动的方法解决了问题

网友F:
驱动不兼容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