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2V103单片机硬件IIC加载两个IIC外设 源程序

楼主(2022-04-19):
这里提供了CH32V103R8T6核心板I2C1同时加载DS3231和IIC接口0.91吋OLED的程序代码,读取DS3231的时间数据,然后显示在OLED上。

源程序如下:

/*
*@Note
    用途:使用I2C1驱动SSD1306主控、i2c接口的0.91吋或0.96吋OLED。
    如果使用I2C2,需要将SSet_IIC()和ssd1306.h中的OLED_WriteByte()函数中的I2C1改为I2C2
    并且将Set_IIC()中的 GPIO_Pin_6 | GPIO_Pin_7 改为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include "codeTab.h"
#include "ssd1306_i2c.h"
#include "debug.h"

/* Global typedef */

/* Global define */

/* Global Variable */

u16 i; //计数用变量

void Set_IIC(void) //选择I2C1
{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声明i2c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声明GPIO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ENABLE); //打开i2c1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打开GPIO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i2c1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端口输出速率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I2C必须复用开漏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端口B,SCL-PB10,SDA-PB11
    I2C_DeInit(I2C1); //外设寄存器配置为默认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0x30;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400000;
    I2C_Cmd(I2C1, ENABLE);
    I2C_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
}

/************* @以上为i2c设置及数据发送函数 ****************/

void DS3231_ByteWrite(u8 addr, u8 data)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ENABLE);
    I2C_GenerateSTART(I2C1,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I2C_Send7bitAddress(I2C1,0xD1,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I2C_SendData(I2C1,addr);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ING));
    I2C_SendData(I2C1,data);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I2C_GenerateSTOP(I2C1,ENABLE);
}

u8 DS3231_ByteRead(u8 nAddr)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ENABLE);
    I2C_GenerateSTART(I2C1,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I2C_Send7bitAddress(I2C1,0xD0,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I2C_SendData(I2C1,nAddr);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I2C_GenerateSTART(I2C1,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I2C_Send7bitAddress(I2C1,0xD1,I2C_Direction_Receiver);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DISABLE);
    I2C_GenerateSTOP(I2C1,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return I2C_ReceiveData(I2C1);
}

u8 BCD2HEX(u8 val)   //BCD转换为Byte
{
    u8 i;
    i= val&0x0f;
    val >>= 4;
    val &= 0x0f;
    val *= 10;
    i += val;
    return i;
}

u16 B_BCD(u8 val)//B码转换为BCD码
{
    u8 i,j,k;
    i=val/10;
    j=val%10;
    k=j+(i<<4);
    return k;
}

/************* @以上为DS3231相关函数 ****************/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Delay_Init();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printf("****************\r\n");
    printf("This is DS3231 example\r\n");

    Set_IIC();
    printf("Set IIC OK!\r\n");
    Delay_Ms(3000);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OLED_Fill(0xff); //满屏点亮,提示OLED能够工作
    Delay_Ms(500);
    OLED_Fill(0x00); //清屏
    OLED_ShowStr(0, 0, "I2C1-DS3231-OLED", 2);
    OLED_ShowSZ(0, 32, 2, 2);
    OLED_ShowSZ(0, 40, 2, 2);
    OLED_ShowStr(48, 3, ":",1);
    OLED_ShowSZ(0, 56, 2, 2);
    OLED_ShowSZ(0, 64, 2, 2);
    OLED_ShowStr(72, 3, ":",1);
    OLED_ShowSZ(0, 80, 2, 2);
    OLED_ShowSZ(0, 88, 2, 2);

    u8 tt=0;
    u8 aa=0;
    u8 bb=0;

    while(1)
    {
        printf("********* \r\n");
        tt=BCD2HEX(DS3231_ByteRead(0x06));
        //printf(" year:%d\n",tt);

        tt=BCD2HEX(DS3231_ByteRead(0x05));
        //printf(" month:%d\n",tt);

        tt=BCD2HEX(DS3231_ByteRead(0x04));
        //printf(" day:%d\n",tt);

        tt=BCD2HEX(DS3231_ByteRead(0x02));
        //printf(" hour:%d\n",tt);
        aa=tt/10;
        bb=tt-aa*10;
        OLED_ShowSZ(aa, 32, 2, 2);
        OLED_ShowSZ(bb, 40, 2, 2);

        tt=BCD2HEX(DS3231_ByteRead(0x01));
        //printf(" min:%d\n",tt);
        aa=tt/10;
        bb=tt-aa*10;
        OLED_ShowSZ(aa, 56, 2, 2);
        OLED_ShowSZ(bb, 64, 2, 2);

        tt=BCD2HEX(DS3231_ByteRead(0x00));
        //printf(" sec:%d\n",tt);
        //printf(" ********* %d\n");
        aa=tt/10;
        bb=tt-aa*10;
        OLED_ShowSZ(aa, 80, 2, 2);
        OLED_ShowSZ(bb, 88, 2, 2);

        Delay_Ms(995);

    }
}

MounRiver_Studio代码工程下载: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2022-05-24):
可以,我觉得不错

网友B(2022-08-29):
楼主用CH32V用的挺嗨啊  我还没尝试这个

网友C(2023-05-02):
CH32V用起来怎么样啊,没用过

网友C(2023-09-24):
CH32V103做项目和STM32F103相比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