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单片机使用外部中断时,EXTI_Line14一直处于触发状态?

楼主(2022-04-19):
已经尝试关闭所有GPIO,关闭AFIO时钟,断开外部所有物理连接,但问题依旧。

网友A:
从现象看,这是电平触发,看看中断线设置的是否有上下拉,触发方式设定如何,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如果中断线设置上拉,触发方式设置高电平,就会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B:
中断标记:受控于事件的发生,虽然你清除了,但只要条件成立,它会再次建立。
但是,中断标记有了,是否是中断就立即响应呢?你是可以控制的,用禁止中断的方式,明白了吗?
去找它的中断允许控制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现象看,这是电平触发,看看中断线设置的是否有上下拉,触发方式设定如何,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如果中断 ...

好的我检查检查,感谢

网友C:
有帮助到我,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