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us仿真stm32f401re的串口问题

楼主(2022-04-19):
使用Proteus仿真STM32F401,就一个串口发送,但是发送出来的都是0,我本来要发送字符'A'的。
怀疑是寄存器配置问题和串口时钟问题,但是对着手册看了好多遍也找不到问题,希望有人出手相助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float temp;
                uint16_t mantissa;
                uint16_t fraction;
                temp=(float)(84*1000000)/(9600*16);//得到USARTDIV@OVER8=0
                mantissa = (uint16_t)temp;                                 //得到整数部分
                fraction = (uint16_t)((temp-mantissa)*16); //得到小数部分@OVER8=0
                mantissa<<=4;
                mantissa+=fraction;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RCC->CFGR = 0x001D040A;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  MX_GPIO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Enable and Config GPIO
        RCC->AHB1ENR |= RCC_AHB1ENR_GPIOAEN;//button led usart1 use this
        RCC->APB2ENR |= RCC_APB2ENR_USART1EN;//usart1

        //LED PA1
        GPIOA->MODER |= 1<<(1*2);//输出
        GPIOA->PUPDR &= ~0x000C;//no pull
        GPIOA->OSPEEDR |= 3<<(1*2);//速度 very high speed
        GPIOA->OTYPER &= ~(1<<1*1);// push pull

        //button PA 0
        GPIOA->MODER &= ~0x0003;//输入
        GPIOA->PUPDR &= ~0x0003;//no pull

        //PA9 AF7 USART1 PA10 AF7 USART1
        GPIOA->AFR[1] |= 0x00000770;

        ////        //PA9 TX
    GPIOA->MODER  &= ~(0x03 << (9 * 2));//复用功能
          GPIOA->MODER  |= (((uint32_t)0x02) << (9 * 2));

        GPIOA->OSPEEDR &= ~(3 << (9 * 2));//输出速度 high speed
        GPIOA->OSPEEDR |= ((uint32_t)(0x02) << (9 * 2));

//        GPIOA->OTYPER  &= ~((1) << ((uint16_t)9)) ;//输出类型 推挽
//        GPIOA->OTYPER |= (uint16_t)(((uint16_t)0x00) << ((uint16_t)9));

                GPIOA->PUPDR &= ~( ((uint32_t)0x00000003) << ((uint16_t)9 * 2));//无上下拉
//      GPIOA->PUPDR |= (((uint32_t)0x01) << (9 * 2));

        // PA10 RX
        GPIOA->MODER  &= ~(0x03 << (10 * 2));//复用功能
        GPIOA->MODER  |= (((uint32_t)0x02) << (10 * 2));

    GPIOA->OSPEEDR &= ~(3 << (10 * 2));
    GPIOA->OSPEEDR |= ((uint32_t)(0x02) << (10 * 2));

//        GPIOA->OTYPER  &= ~((1) << ((uint16_t)10)) ;//输出类型 推挽
//    GPIOA->OTYPER |= (uint16_t)(((uint16_t)0x00) << ((uint16_t)10));

        GPIOA->PUPDR &= ~( ((uint32_t)0x00000003) << ((uint16_t)10 * 2));//无上下拉
//    GPIOA->PUPDR |= (((uint32_t)0x01) << (10 * 2));

        USART1->CR1&=~(1<<15);         //设置OVER8=0

        USART1->BRR=mantissa;
        //默认是1 start  8 wordlength  1stopbit
        USART1->CR1|=1<<3;          //串口发送使能
        USART1->CR1|=1<<2;          //串口接收使能
        USART1->CR1|=1<<5;            //接收缓冲区非空中断使能
////        USART1->CR1|=1<<7;            //发送缓冲区非空中断使能

HAL_NVIC_SetPriority(USART1_IRQn, 1, 1);
        NVIC_EnableIRQ(USART1_IRQn);

        USART1->CR1|=1<<13;//开启串口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USART1->DR = 0x41;
//                                while((USART1->SR&0X80)==0);//等待发送结束

                                if (( GPIOA->IDR & 0x0001))//按下按键,开启TXE中断,准备发送
                {
                                USART1->CR1|=1<<7;            //发送缓冲区非空中断使能
//                        USART1->DR = 0x0;//发送无用字节触发txe中断

                }

                                                GPIOA->ODR |=   (unsigned int)0x0002;
        delay(999999);

                                        GPIOA->ODR &=   ~(unsigned int)0x0002;
delay(999999);

  }
  /* USER CODE END 3 */
}

这是电路图,就PA9发送,PA10接收

楼主:
太大了,没法上传整个工程,只能上传main函数了,我改过的都在这里

楼主:
这是电路图

网友A:
当你发送命令下达后,
发送的内容需要每间隔一段时间移出一位,直至这个字节的数据全部移出发完,才会给出一个发送完成标志。
当然对方接收也会同时进行的。
那么在这段时间里,你让CPU干什么了?能说得清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你发送命令下达后,
发送的内容需要每间隔一段时间移出一位,直至这个字节的数据全部移出发完,才会给出 ...

我判断的是TXE标志位,数据从数据寄存器到移位寄存器,TXE就置1。
现在直接发送数据都是乱码,就算发送,while循环等待TXE置1,再发送,最基础的功能有问题,别提数据处理了。再说也没处理,就是发到那个串口虚拟终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