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程序,adxl345模块可以驱动小车吗?

楼主(2022-04-19):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Byte unsigned char
#define  Word unsigned short
sbit          SCL=P1^0;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1^1;      //IIC数据引脚定义
Byte BUF[6];                         //接收数据缓存区
Word Wbuf[2];
void ADXL345_Start();
void ADXL345_Stop();
void ADXL345_SendACK(bit ack);
bit ADXL345_RecvACK();
void ADXL345_SendByte(Byte dat);
Byte ADXL345_RecvByte();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void);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Byte REG_Address,Byte REG_data);
void Init_ADXL345();
void Data_Convert();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void Delay5us();
void send(Byte pd);
void send_init();
void Delay5us()                //@11.0592MHz
{
}

//起始信号

void ADXL345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停止信号

void ADXL345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void ADXL345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接收应答信号

bit ADXL345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void ADXL345_SendByte(Byte dat)
{
    Byte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ADXL345_RecvACK();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Byte ADXL345_RecvByte()
{
    Byte i;
    Byte date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e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e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e;
}

//单字节读取

//Byte Single_Read_ADXL345(Byte REG_Address)
//{  Byte REG_data;
//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    ADXL345_SendByte(0xA6);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    ADXL345_SendByte(0xA7);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    REG_data=ADXL345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        ADXL345_SendACK(1);
//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    return REG_data;
//}

//连续读出ADXL345内部加速度数据,地址范围0x32~0x37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void)
{   Byte i;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0xA6);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0x32);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x32开始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0xA7);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 (i=0; i<6; 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i] = ADXL345_RecvByte();          //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if (i == 5)
        {
           ADXL345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ADXL345_SendACK(0);                //回应ACK
       }
   }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Delay(5);
}

//单字节写入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Byte REG_Address,Byte REG_data)
{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0xA6);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
    ADXL345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
    ADXL345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初始化ADXL345,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ADXL345()
{
   Single_Write_ADXL345(0x31,0x0B);   //测量范围,正负16g,13位模式
   Single_Write_ADXL345(0x2C,0x08);   //速率设定为12.5 参考pdf13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D,0x08);   //选择电源模式   参考pdf24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E,0x80);   //使能 DATA_READY 中断
   Single_Write_ADXL345(0x1E,0x00);   //X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1F,0x00);   //Y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0,0x05);   //Z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

//将两个八位数据合成为一个16位数据

void Data_Convert()
{
  Wbuf[0]=BUF[1]<<8|BUF[0];
        Wbuf[0]=Wbuf[0]/64;
  Wbuf[1]=BUF[3]<<8|BUF[2];
        Wbuf[1]=Wbuf[1]/64;
  Wbuf[2]=BUF[5]<<8|BUF[4];
        Wbuf[2]=Wbuf[2]/64;
}

//****************************************
//延时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void send(Byte pd)
{
    SBUF=pd;
    while(!TI);
    TI=0;

}
void send_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SM0=0;
     SM1=1;
     EA=1;
     ES=1;
}

void main()
{
        Delay(500);                //上电延时
        Init_ADXL345();
        send_init();
        Delay(150);
        while(1)
        {
              if(Wbuf[0]>350)
                                                        {
                                                                if(Wbuf[1]>350)
                                                                {send('7');}//右前
                      if(Wbuf[1]<-350)
                                                                {send('5');}//左前
                                                                if(350>Wbuf[1]>-350)
                                                                {send('4');}//右
                                                        }
                                                                if(Wbuf[0]<-350)
                                                        {

                                                        if(Wbuf[1]>350)
                                                                {send('8');}//右后
                      if(Wbuf[1]<-350)
                                                                {send('6');}//左后
                                                                if(350>Wbuf[1]>-350)
                                                                {send('3');}//左
                                                        }
                                                                if(350>Wbuf[0]>-350)
                                                        {
                                                          if(Wbuf[1]>350)
                                                                {send('1');}//前
                      if(Wbuf[1]<-350)
                                                                {send('2');}//后
                                                                if(350>Wbuf[1]>-350)
                                                                {send('9');}//停
                                                        }

             Delay(500);
        }
}

网友A:
ADXL345具有什么功能?这个问题搞清楚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