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互补推挽驱动、图腾柱驱动 哪种是主流 驱动能力更强?为什么

楼主(2022-04-19):
1.互补推挽驱动NPN+PNP/NMOS+PMOS,图腾柱输出NPN+NPN/NMOS+NMOS,这两种哪种是芯片内部结构的主流?哪种的驱动能力更强?为什么?

2.互补推挽驱动NPN+PNP/NMOS+PMOS,图腾柱输出NPN+NPN/NMOS+NMOS-------这些电路结构为什么可以增加驱动的能力?

网友A:
如果MCU是用5V电源可以直接驱动STP75NF75。

网友B:
上图速度好一些,但是要12V逻辑电平。下图NPN会进入深饱和,能有100k的速度就不错了,但是兼容5V电平。

网友C:
当高电平来时,快速充电。当低电平来时,快速放电关断MOS管。

楼主(2022-05-23):
引用 网友A:
如果MCU是用5V电源可以直接驱动STP75NF75。

实际项目  我的单片机用的是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