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单片机+ADC0809和LM35无法输出温度

楼主(2022-04-19):
我用51单片机和ADC0809将LM35输出的电压值转化为数字量,并用公式计算出当前的温度值,结果什么都没有输出出来,显示的是0,当我用万用表测LM35输出的电压时,电压一直显示是1v不会变的那种,但是给LM35加热的话那个电压会往上升,温度也会从0渐渐增加,也就是不能正常显示温度,但是能给它加热,请问这个LM35是坏了吗?(我用的是IN0所以A,B,C都接地了,CLK我接了时钟源的)

楼主:
这里的程序是没有问题的,我用的是这个台子自带的程序

网友A:
程序没问题就看硬件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B:
首先要确定LM35是好用的,我曾经某一个宝上买过一批十几个LM35,经测试,均是废品,后来换成Pt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确定LM35是好用的,我曾经某一个宝上买过一批十几个LM35,经测试,均是废品,后来换成Pt100.

请问怎么测试呢?我用万用表测出来的LM35输出的电压一直是1V,我不知道怎么测

网友C:
很正常的楼主,建议在接地路和Data那个角之间加一个2k欧电阻

网友C:
关于怎么测试LM35好不好,你可以用数字万用表,打到2000Mv那档,直接测Data和地间的电压,显示的就是温度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