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圆形的双排数码管不知道如何工作用单片机驱动的?

楼主(2022-04-19):
数码管

数码管
谁知道这种数码管是怎么驱动的,有驱动程序的麻烦发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看电路图 和其它数码管一样驱动 用通用的数码管驱动芯片就行 我记得手册上有范例

问一下楼主 这东西有连接吗 能分享一下不

网友B:
与正常的数码管驱动没区别

网友C:
dig1-6 用io口段选,剩下的和一位数码管一样。或者用tm16xx那种专门驱动数码管的ic

网友D:
此类数码管基本都是定制的,具体什么段码,可以用万用表的蜂鸣档测量,驱动时电压电流必须正确。

网友E:
基本思路就是段扫描而不是常规的位扫描。

网友F:
这种数码管是位/段复用共阴,只需9个IO口。与通常的驱动方式的区别是位/段码复用脚工作在段码低电平时要处于高阻模式,否则会发生错乱。

网友G:
好说,去百度搜索括号内的标题《基于QN8035的收音机 STC8单片机程序和电路》,然后点进第一个电路城里面的,里面有现成的代码。这款收音机的数码管 就是类似这种的,5*8数码管是7脚驱动。你这个是9脚,理论上可以驱动72个LED灯。你图片里面是48个灯。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图 和其它数码管一样驱动 用通用的数码管驱动芯片就行 我记得手册上有范例

问一下楼主 这东西有连 ...

某一个宝搜索“赛迪兴科技” 他们家有,他们可以送样品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好说,去百度搜索括号内的标题《基于QN8035的收音机 STC8单片机程序和电路》,然后点进第一个电路城里面的, ...

查理复用IO驱动数码管方式不适用于此数码管

网友H:
看了一下,如果程序ROM够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每位数码管单独一个10bit的字码表(段码和位码封装在一起),显示到哪一位就查哪一位的表,分两次送到IO口。当然为了防相互干扰每次IO口都要清显示。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与正常的数码管驱动没区别

怎么可能没区别,跟正常的数码管区别大了,1~6既是阴极也是阳极,恐怕要用推挽电路才能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怎么可能没区别,跟正常的数码管区别大了,1~6既是阴极也是阳极,恐怕要用推挽电路才能驱动。

用平常單片機就行而無需推挽電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某一个宝搜索“赛迪兴科技” 他们家有,他们可以送样品

感谢告知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基本思路就是段扫描而不是常规的位扫描。

正解!把常规的数码管位扫描,改成段扫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图 和其它数码管一样驱动 用通用的数码管驱动芯片就行 我记得手册上有范例

问一下楼主 这东西有连 ...
可以去搜索 LED数码管圆形六位数码管表头屏数码管黄光高亮LED数码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