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a8k64d4单片机的变量空间问题

楼主(2022-04-19):
我之前用过的一个程序里面包装了一些函数,调用了参数,然后当时编译没有占用data空间,结果我复制到一个新的keil里面之后 这些函数里面的参数变量就开始占用了data的空间,很奇怪不知道出现了什么问题。类似图片这样的函数,有好几个。然后在我新建的keil里面  这些函数就出现在了data里面,导致超限,求大神们帮忙看看。

类似这样的函数

类似这样的函数

这是正常情况下的data

这是正常情况下的data

这个就是函数里面的参数占用了data

这个就是函数里面的参数占用了data

网友A:
要么人工加上xdata字样(推荐),要么设置里内存模式选large(不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人工加上xdata字样(推荐),要么设置里内存模式选large(不推荐)。

这个函数里面这样的参数的话,不能在前面加xdata吧。

网友B:
使用汉字库一般都要放到xdata中了。,

网友C:
听总工的一定没错!
我一个老射频工程师,才玩STC大半年,嵌入式算菜鸟,不过总体需求、总体要求及及可行性我很清楚,也算很快就基本搞顺搞实用了。
其中,就是很多传感器等数据运算中的变量数据类型的定义及串口显示的格式等方面,花了我大半的时间去研究。原始数据变量数据类型定义很关键,后面的公式运算、最终数据处理、控制等应用倒是可以灵活掌握。
不过,当初因keil版本问题,很多不好用,后来找到个英文版随便汉化用到现在很稳定,只是里面好多功能不全。先不管了,稳定胜过一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