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些关于单片机设计中显示屏选用的问题

楼主(2022-04-19):
大佬们好,最近做单片机设计,需要一个功能:能显示各种信息,比如限号、天气、日期等。我自己查的有led点阵循环显示,然后感觉循环显示不太合适。
又想用lcd1602显示屏,学习了一下发现只能显示2个汉字,不能显示剩下的数据。
所以想咨询一下各位大佬,看看有什么建议,感谢各位大佬。

楼主:
大佬们快来呀

网友A:
OLED应该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B:
这个有什么好建议的,第一,显示屏给多少人看,决定了屏的大小,第二,需要显示多少信息,决定了屏的点阵数量。

网友C:
这种对速度没什么要求可以直接选用串口屏,一个串口就可以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LED应该可以满足要求

好的谢谢 我去了解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什么好建议的,第一,显示屏给多少人看,决定了屏的大小,第二,需要显示多少信息,决定了屏的点阵数 ...

您的意思是推荐我用点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对速度没什么要求可以直接选用串口屏,一个串口就可以搞定了。

谢谢 我去了解了解

网友D:
12864
用LCD或者OLED都可以
还想要更丰富的,直接上彩屏

网友E:
现在4寸屏,分辨率800X600,价格不超过60元,显示汉字和图形很给力!。不要再去整低分辨率、小尺寸屏。浪费精力和时间。

网友F:
你想选什么屏就选什么屏。建议买个新的,带驱动的。最好是彩色的。现在大家都喜欢彩色的。TFT的。
我做了一个LCD12864的万年历,黄绿的和蓝的大家都不感兴趣。

网友G:
TFT啊,1.8的比1608还便宜,还是彩色的,128×160的

网友H:
首先是你要多大距离观看,LED点阵一般都比LCD或者TFTOLED都要大。
其次,你要显示多少内容,TFT显示最多,点阵显示最少
再就是单片机的执行能力,TFT最消耗存储,点阵最消耗速度,LCD12864最节约。
还有就是你自己的编程能力,TFT和OLED都有难度,点阵稍微难点,LCD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