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175触发器搭建的过零电路上电个两三天就不能有效输出了?

楼主:
件是正经件,实现过零+芯片输出高低电平去控制继电器,具体现象为长时间通电(2到3天左右),芯片进触发器的高低电平仍然正常(芯片输出为高低电平,并非脉冲信号),经过74HC175构成的触发器,不能有效的驱ULN2802了,刚上电或者不连续通电都很正常,帮忙判断下故障点。长时间工作温度不高,手摸上去只是温温的而已。。。

触发器部分电路

触发器部分电路

过零检测电路

过零检测电路

驱动部分

驱动部分

网友A(2022-04-19):
要在除全桥整流外的每个芯片电源上加个 104 电容,另外要避免在有静电环境下使用

网友B:
图不全,触发器前后,驱动前后的电路呢?
把触发器拆了,直接给驱动部分电压,看驱动是否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在除全桥整流外的每个芯片电源上加个 104 电容,另外要避免在有静电环境下使用

都有104,2802的104图中没有标出来,这个确定,确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