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4C02存储芯片的升级替代型号问题

楼主(2022-04-19):
请教各位大神:AT24C系列的哪个型号能完美替代AT24C02呢?就是说不需要再改动程序和外围电路,能够焊上去就直接使用的,有这样的型号吗?

网友A:
只要是24C02的就可以了,不管前面是AT还是别的什么
两毛多一个东西,替代什么呢?

网友B:
AT24C08,代码不用换,完全兼容,性能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24C08,代码不用换,完全兼容,性能高一点

谢谢!有空我去试试!如果有存储空间更大的就好了,比如24C256以上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有空我去试试!如果有存储空间更大的就好了,比如24C256以上的

超过24c08你要改代码,你能改的话,可以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