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求光敏传感器控制led的单片机程序编写思路?

楼主(2022-04-19):
(无正文)

网友A:
ADC读取光敏阻值,根据判断阻值条件执行相应任务

网友B:
编程思路取决于,你的需求, 如果只是光敏电阻控制开关LED, 或者LED亮度的话,貌似,没必要用到单片机,纯电路就能实现。
非要单片机实现的话,无非光敏电阻采样(ADC, 或者比较器,或者IO+定时器), 以及LED控制(IO控制开关,或者PWM控制亮度。)这两个功能的实现与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