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获取DTH11温湿度数和bh1750光照值据反馈到OLED上 源程序

楼主(2022-04-19):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beep.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bh1750.h"
#include "oled.h"
#include "exti.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esp8266.h"
#include "onenet.h"

u8 alarmFlag = 0;//是否报警的标志
u8 alarm_is_free = 10;//报警器是否被手动操作,如果被手动操作即设置为0

u8 humidityH;          //湿度整数部分
u8 humidityL;          //湿度小数部分
u8 temperatureH;   //温度整数部分
u8 temperatureL;   //温度小数部分
extern char oledBuf[20];
float Light = 0; //光照度
u8 Led_Status = 0;

char PUB_BUF[256];//上传数据的buf
const char *devSubTopic[] = {"Sub"};
const char devPubTopic[] = "Pub";
u8 ESP8266_INIT_OK = 0;//esp8266初始化完成标志

int main(void)
{
        unsigned short timeCount = 0;        //发送间隔变量
        unsigned char *dataPtr = NULL;
        static u8 lineNow;
        Usart1_Init(115200);//debug串口
                DEBUG_LOG("\r\n");
                DEBUG_LOG("UART1初始化                        [OK]");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DEBUG_LOG("延时函数初始化                        [OK]");
        OLED_Init();
        OLED_ColorTurn(0);//0正常显示,1 反色显示
  OLED_DisplayTurn(0);//0正常显示 1 屏幕翻转显示
        OLED_Clear();
                 DEBUG_LOG("OLED1初始化                        [OK]");
                OLED_Refresh_Line("OLED");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BUG_LOG("中断优先初始化                        [OK]");
                OLED_Refresh_Line("NVIC");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DEBUG_LOG("LED初始化                        [OK]");
                OLED_Refresh_Line("Led");
        KEY_Init();                  //初始化与按键连接的硬件接口
                DEBUG_LOG("按键初始化                        [OK]");
                OLED_Refresh_Line("Key");
        EXTIX_Init();                //外部中断初始化
                DEBUG_LOG("外部中断初始化                        [OK]");
                OLED_Refresh_Line("EXIT");
        BEEP_Init();
                DEBUG_LOG("蜂鸣器初始化                        [OK]");
                OLED_Refresh_Line("Beep");
        DHT11_Init();
                DEBUG_LOG("DHT11初始化                        [OK]");
                OLED_Refresh_Line("DHT11");
  BH1750_Init();
                DEBUG_LOG("BH1750初始化                        [OK]");
                OLED_Refresh_Line("BH1750");
        Usart2_Init(115200);//stm32-8266通讯串口
                DEBUG_LOG("UART2初始化                        [OK]");
                OLED_Refresh_Line("Uart2");

                DEBUG_LOG("硬件初始化                        [OK]");

        DEBUG_LOG("初始化ESP8266 WIFI模块...");
        if(!ESP8266_INIT_OK){
                OLED_Clear();
                sprintf(oledBuf,"Waiting For");
                OLED_ShowString(16,0,(u8*)oledBuf,16);//8*16 “ABC”
                sprintf(oledBuf,"WiFi");
                OLED_ShowString(48,18,(u8*)oledBuf,16);//8*16 “ABC”
                sprintf(oledBuf,"Connection");
                OLED_ShowString(24,36,(u8*)oledBuf,16);//8*16 “ABC”
                OLED_Refresh();
        }
        ESP8266_Init();                                        //初始化ESP8266
        OLED_Clear();
        sprintf(oledBuf,"Waiting For");
        OLED_ShowString(16,0,(u8*)oledBuf,16);//8*16 “ABC”
        sprintf(oledBuf,"MQTT Server");
        OLED_ShowString(16,18,(u8*)oledBuf,16);//8*16 “ABC”
        sprintf(oledBuf,"Connection");
        OLED_ShowString(24,36,(u8*)oledBuf,16);//8*16 “ABC”
        OLED_Refresh();
        while(OneNet_DevLink()){//接入OneNET
                delay_ms(500);
        }

        OLED_Clear();

        TIM2_Int_Init(4999,7199);
        TIM3_Int_Init(2499,7199);

        BEEP = 0;//鸣叫提示接入成功
        delay_ms(250);
        BEEP = 1;

        OneNet_Subscribe(devSubTopic, 1);

        while(1)
        {
                if(timeCount % 40 == 0)//1000ms / 25 = 40 一秒执行一次
                {
                        /********** 温湿度传感器获取数据**************/
                        DHT11_Read_Data(&humidityH,&humidityL,&temperatureH,&temperatureL);

                        /********** 光照度传感器获取数据**************/
                        if (!i2c_CheckDevice(BH1750_Addr))
                        {
                                Light = LIght_Intensity();
                        }

                        /********** 读取LED0的状态 **************/
                        Led_Status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4);

                        /********** 报警逻辑 **************/
                        if(alarm_is_free == 10)//报警器控制权是否空闲 alarm_is_free == 10 初始值为10
                        {
                                if((humidityH < 80) && (temperatureH < 30) && (Light < 1000))alarmFlag = 0;
                                else alarmFlag = 1;
                        }
                        if(alarm_is_free < 10)alarm_is_free++;
//                        DEBUG_LOG("alarm_is_free = %d", alarm_is_free);
//                        DEBUG_LOG("alarmFlag = %d\r\n", alarmFlag);

                        /********** 输出调试信息 **************/
                        DEBUG_LOG(" | 湿度:%d.%d C | 温度:%d.%d %% | 光照度:%.1f lx | 指示灯:%s | 报警器:%s | ",humidityH,humidityL,temperatureH,temperatureL,Light,Led_Status?"关闭":"【启动】",alarmFlag?"【启动】":"停止");
                }
                if(++timeCount >= 200)        // 5000ms / 25 = 200 发送间隔5000ms
                {
                        Led_Status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4);//读取LED0的状态
                        DEBUG_LOG("==================================================================================");
                        DEBUG_LOG("发布数据 ----- OneNet_Publish");
                        sprintf(PUB_BUF,"{\"Hum\":%d.%d,\"Temp\":%d.%d,\"Light\":%.1f,\"Led\":%d,\"Beep\":%d}",
                                humidityH,humidityL,temperatureH,temperatureL,Light,Led_Status?0:1,alarmFlag);
                        OneNet_Publish(devPubTopic, PUB_BUF);
                        DEBUG_LOG("==================================================================================");
                        timeCount = 0;
                        ESP8266_Clear();
                }

                dataPtr = ESP8266_GetIPD(3);
                if(dataPtr != NULL)
                        OneNet_RevPro(dataPtr);
                delay_ms(10);
        }
}

本人初学,仅供参考,存在错误和不足之处,请大家回帖多多指教,切勿照搬,文件下载:
Keil代码下载: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