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单片机移植代码,除直接搬运外还要做什么?求指导

楼主:
最近在做单片机设计,要移植OLED的程序,把程序源码移植过去后,出了很多问题。STM32C8T6移植到RCT6上!
想问一下主程序怎么移植到我要的主程序里,需要删减、增添那些内容?
附上源代码!

网友A(2022-04-20):
移植程序前需要仔细阅读要移植的代码,如果不涉及硬件,可以直接照搬,否则,涉及到的硬件部分要做相应的修改。

网友B:
STM的没用过,代码移植还有要考虑CPU的速度,延时要做相应修改

网友C:
编程软件上选择为相应的芯片以及芯片对应的一些参数。从程序上看你的错误是延时导致的,你看下延时函数的声明和定义,如果延时涉及了定时器那就要考虑定时值那块的内容

网友D:
原工程文件编译没有通过,启动文件找不到
你要先建立好自己的工程文件,系统必要的一些头文件和启动文件全部包含好
工程的包含文件和启动文件并不是固定文件夹,只是个人习惯放在哪个文件夹而已
所以,那原工程的5个文件夹的文件要全部复制到你自己的文件夹中
编译之后没有错误了,那就是把.c和.h复制并包含的过程而已
如果都是STM32F103系列的,基本上是不用动什么的,C8T6有的,RCT6都有

网友E:
看起来像是没声明延时函数,或者你没把延时函数复制过来

网友F:
我一直以为抄程序光抄逻辑就够了,硬件配置照数据手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