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st7920显示5*7点阵字符问题

楼主:
用的是stc89c52单片机
想在st7920上画一个日历,但是自带字库字体太大了,决定用5*7的字模。
看到网上有用图形模式显示5*7字符的,但没有详细的教程
现在想请问下怎么用图形模式在指定位置显示5*7的字符

网友A(2022-04-20):
日历不过显示数字而已何须图形方式,数字大小取模软件应该可以设置,自己用计算器也能算出来,就是0-9这10个数字,花费点精力与时间可以做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日历不过显示数字而已何须图形方式,数字大小取模软件应该可以设置,自己用计算器也能算出来,就是0-9这10个数 ...

字模已经弄好了,就是不知道怎么在指定位置写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日历不过显示数字而已何须图形方式,数字大小取模软件应该可以设置,自己用计算器也能算出来,就是0-9这10个数 ...

就是st7920的x位址是每16个像素一组的,我想知道怎么才能在这16个像素中间打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