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单片机时 滑动变阻器改变数值液晶显示屏不改变?

楼主(2022-04-20):
火灾报警器里烟雾传感器用滑动变阻器代替,改变滑动变阻器的数值时,液晶显示屏上的数值不发生改变是怎么回事呀,是ADC0832的原因吗,我用的是8.9版本的,但是已经替换了一个它的.dll文件了

楼主:
我刚刚翻译了一下这个警告的意思好像是在ADC083X.DLL中没有发现批处理模式的模型创建函数,不知道和这个问题有没有关系呀,有没有大佬知道

网友A:
先上代码吧~

网友B:
ADC0832应该没有问题的,第一看看代码,是不是延时时间不对,影响了时序;第二在AC0832的控制线上加个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刚翻译了一下这个警告的意思好像是在ADC083X.DLL中没有发现批处理模式的模型创建函数,不知道和这个问 ...

将ADC083X.DLL文件放到Proteus 8 Professional\\DATA\\MODELS文件夹中,替换原来的ADC083X.DLL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上代码吧~

谢谢谢谢,我已经弄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0832应该没有问题的,第一看看代码,是不是延时时间不对,影响了时序;第二在AC0832的控制线上加个上拉 ...

谢谢谢谢,已经弄好啦

网友C(2023-03-26):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已经弄好啦

怎么弄好的。我也遇到了相同问题

网友D(2023-12-06):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已经弄好啦

请问该怎么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该怎么做啊?

我在5楼不是写的很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