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和ipad上怎么安装keil软件,怎么把程序下载到STC51单片机上呀?

楼主(2022-04-20):
        各位大神早上好,我想求教一下手机或lpad上怎么安装keil v4软件呀?(手机是vivo s5的,ipda是苹果的ipda 2021),然后把编译好的程序怎么下载到stc51系列单片机上呀?!!

网友A:
想多了~Keil现在还不支缓Android和IOS

网友B:
手机可以把编译好的程序用Wi-Fi或蓝牙发送给单片机,单片机接收完程序再自动更新

网友C:
iPad应该不可以安装keil吧

网友C:
keil目前只有电脑端才能安装,手机与iPad应该安装不了

网友D:
买个win手机和win平板,再买个USB串口就可以了。

网友E:
在电脑边上,我就写代码
拿了手机,我就玩游戏
我没想过用电脑玩游戏
也没有想过用手机写代码
实在没有条件,那也得有一台特别垃圾的笔记本电脑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可以把编译好的程序用Wi-Fi或蓝牙发送给单片机,单片机接收完程序再自动更新

多谢指教!能在简要地说一下步骤吗大神!!

网友F:
Keil现在还不支缓Android和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