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呼吸灯程序调试问题

楼主(2022-04-20):
各位好,想请教大家下面的程序哪里有问题,问题描述:这是一个按键控制呼吸灯的程序,正常情况下按键按一下呼吸灯打开慢慢到最亮,再按一下按键呼吸灯慢慢熄灭,但是现在打开时呼吸灯最亮一下然后熄灭,再慢慢到最亮,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ID=0;
unsigned int Toff=0;
sbit LED=P1^0;
sbit S1=P1^1;
void no();
void off();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void main(void)
{
   S1=1;
   LED=1;
   while(1)
   {
     if(S1==0)
     {
      Delay(500);
       if(S1==0)
         {
                                        while(S1==0);
          ID++;
          if(ID==3)

          {
           ID=0;
          }
         }
          switch(ID)
{
          case 1:
          no();
          break;
          case 2:
          off();
          break;
          }
      }
  }
}

void no(void)
{

     for(Toff=1;Toff<500;Toff++)
      {
               LED=0;
               Delay(Toff);
               LED=1;
              Delay(500-Toff);
      }
      LED=0;
                        Delay(1000);
//      while (1);
}
void off(void)
{
   for(Toff=500;Toff>0;Toff--)
    {
             LED=0;
             Delay(Toff);
             LED=1;
            Delay(500-Toff);
     }
      LED=1;
                 Delay(1000);
//      while (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网友A:
可能是你的硬件连接是“1”点亮,还有就是Switch里面,再加一个default:break;分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的硬件连接是“1”点亮,还有就是Switch里面,再加一个default:break;分支。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B:
  for(Toff=500;Toff>0;Toff--)     // 要么,这里变501
     {
              LED=0;
              Delay(Toff);
              LED=1;
             Delay(500-Toff);            //要么,这里变50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又或者这里变 t--
}

网友B:
引用 网友B:
for(Toff=500;Toff>0;Toff--)     // 要么,这里变501
     {
              LED=0;                    ...

for(Toff=500;Toff>0;Toff--)    // 要么,这里变499

网友C:
楼主把no函数的Toff=1改成Toff=0试试

网友D:
void RGB_Buffer_Allot()
{
        static u8 xdata Blue_PWM,Red_PWM,Green_PWM,CHANGE_Mode=0;
        static u8 count=0;
        count++;
        if(count>100)                                                        //count是速度控制。
        {
                count=0;
                switch(CHANGE_Mode)
                {
                        case 0:
                                        Red_PWM=0;
                                        Green_PWM++;                        //绿灯渐渐亮起
                                        Blue_PWM=0;
                                        if(Green_PWM==255)
                                        {
                                                CHANGE_Mode=2;                //绿灯最亮了,进入2
                                        }
                                        break;
                        case 1:        Red_PWM=0;
                                        Green_PWM--;                        //绿灯渐渐灭掉
                                        Blue_PWM=0;
                                        if(Green_PWM==0)
                                        {
                                                CHANGE_Mode=2;                //绿灯黑了,进入2
                                        }
                                        break;
                }
                PWM_Write_Byte[2]=Green_PWM;
        }
}
这段代码,你改一下,用按键控制(CHANGE_Mode)的状态就行了。

楼主:
谢谢,谢谢诸位的帮助,我依次调试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诸位的帮助,我依次调试看看

楼主结果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