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天线接口如何画?

楼主(2022-04-20):
我以前并没有接触过在PCB上画天线,现在突然要求我们在PCB上留个天线的接口。我百度了一下,有说算阻抗的,有说厂家推荐的但并没有太多的资料。问老师,老师说看看用什么天线,再看看连接器。后来,又让我先看看天线的样式。我百度了天线的样式并没有多少样式,有椭圆的还有回字形的。想问问大家天线接口到底该怎么在PCB上留?或者说天线有什么同样是的啊?

网友A:
PCB天线接口?如果我没理解错,天线接口是个焊接在PCB上的元器件。怎么画的话,首先你要确定使用什么样的天线啊。选择了天线接口,那么,它的规格书一般就有在PCB上的 LAYOUT封装图啊。你首先是要确认接口的规格型号。然后跟厂商要规格书。在PCB上画器件封装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天线接口?如果我没理解错,天线接口是个焊接在PCB上的元器件。怎么画的话,首先你要确定使用什么样的天 ...

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B:
你是指PCB print ANT 吗?也就是在PCB板上画一个天条铜皮天线,对吗?

网友C(2022-05-25):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谢谢您的帮助。

所以能讲讲是怎么解决的不?

网友D:
www.ti.com/lit/an/swra351b/swra351b.pdf

网友E(2023-09-15):
你好,我现在也有这个疑问,能请教一下您吗

网友F:
有专门的软件可以做天线仿真的HFSS,一般PCB天线走蛇形天线,倒F天线比较多,推荐书本《HFSS天线设计》。自己设计天线的话还需要后续调试比较复杂,你也可以去网上买相对于频率的天线,PCB留一个阻抗50Ω的SMA接口

网友G:
应该是预留上滤波和阻抗匹配的元件吧,需要的时候可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