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取模数据的使用?

楼主(2022-04-20):
请教各位大侠,用取模软件得到的数据是单一体。不是一行显示的内容,有什么方法可以简单快捷地组成行数据呢?

网友A:
取啥模?
啥单一体?
啥一行显示?
啥行数据?

楼主:
比如一行要显示4个字,用取模软件取出来的时候是4个字4驵数。不是一行4个字一体的。

网友B:
那你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什么主控芯片必须把一行内容一次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