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控制单片机有哪些方式?

楼主(2022-04-20):
如题,我想写个手机软件,然后跟单片机通讯,请问各位大神有什么方案呢?先谢谢了

网友A:
1.WiFi转串口
2.蓝牙
3.USB-OTG转串口
4.扬声器音频输出
5.屏幕亮灭脉冲
6.闪光灯
7.震动马达
8.数据→服务器→DTU→串口

反正手机能对外传输信息的路径就这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WiFi转串口
2.蓝牙
3.USB-OTG转串口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B:
方便的还是蓝牙,可以直接链接,收发数据。使用蓝牙的透传功能。

网友C:
使用智能手机通过通过 WiFi 或蓝牙发送命令的应用程序控制远程单片机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