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连接三档拨动开关,需要消抖吗,延时时间多久合适?

楼主(2022-04-20):
(无正文)

网友A:
需要不需要消抖, 连上后试验一下不就知道了? 2个小时时间, 不说实验, 最终代码代码都完成了.

网友B:
要消抖!消抖是为了让代码更强壮!系统更可靠!用硬件消抖也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需要不需要消抖, 连上后试验一下不就知道了? 2个小时时间, 不说实验, 最终代码代码都完成了.

试验是毫无意义的。大部分新开关都不需要消抖,但是用旧的旧开关不消抖就有很大问题。

网友D:
机械开关都需要消抖,一般做法 20ms 一次,连续5次采样稳定,表示抖动消除, 总时长10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