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通过矩阵键盘显示4位数?

楼主(2022-04-20):
比如第一次按下0,显示0,第二次按下2显示02,第三次按下3显示023,第四次按下F,显示023F

网友A:
使用数组存储与读取显示

网友A:
当然不用数组也是可以经过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数组存储与读取显示

有源程序吗,我写了很久就只能显示1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数组存储与读取显示

比如说第一次按键我将它存储在a[3]里,第二次在按下时我怎么判断这次值是第二次的按键值还是第一次的按键值,是需要添加标志位吗?是添加在键盘扫描程序里还是主程序中

网友B:
当有键按下而且键值有效
KeyVal = getKey();
for(i=0;i<3;i++)
{
        a[i] = a[i+1];//移位
}
a[3] = KeyVal;

网友C:
很好实现,用四个变量比如LED1,LED2,LED3,LED4表示四个数码管的显示数据,每按下一个键这么处理:
LED1=LED2;
LED2=LED3;
LED3=LED4;
LED4=KEYV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