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和AT89S52两个单片机的程序可以通用吗?

楼主(2022-04-20):
(无正文)

网友A:
2颗料的ROM大小不一样,下载方式不一样,还有其它的一些细节不一样,如果你忽略这些差异,通用又何妨?

网友B:
如果没有用T2的话,基本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C:
C51的代码可以不作任何更改就能正常在S52上面跑。反过来不一定行。

网友D:
51和52只是部分引脚功能有区别,51代码应该是可以完全在52上运行的

网友E:
应该要改头文件

网友F:
大多数情况可以。但牵涉到内部系统资源不能重叠的就要注意了。

网友G:
是通用的,两者不同于52 的储存空间大一些,处理能力强一些,其他功能上,编程程序上大都一样

网友H:
一般来说是通用的

网友I:
基本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