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电路中R1和R3两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下面的电路图的画法是在网上查找的,画出来后可以正常运行,P1.0是单片机引脚,D1是12V的器件,我现在不太明白R1和R3两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2022-04-20):
12V直驱一个LED能正常工作?表示怀疑。。

网友A:
我承认,大意了。。没有认真审题

网友B:
这个画的是原理图,实际接的是12V器件,灯可以亮

网友A:
看图中,你的P10似乎是开漏?如果推挽的话,R4可以不用。但Q4的B极还是要串入一个1-4K7的电阻。R1是保护Q1和Q4的。如果没有R1在Q4导通时,12V会经Q1(E-B)到Q4(C-E)直接到地会烧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V直驱一个LED能正常工作?表示怀疑。。

这个画的是原理图,实际接的是12V器件,灯可以亮

网友C:
R1 限流 R4上拉

网友D:
R4,不是R3,R4的作用是给Q4一个上偏,R1的作用Q1一个导通偏流

网友E:
首先没有R3 ,应该是R4,R4是在单片机P1.0口输出高时,给Q4提供基极的驱动电流。4.3K的阻值是限制电流大小 。Q4导通后,电流会经12V到Q1的E极过基极,经过R1电阻同样限流后过Q4到GND。Q1就能驱动D1负载了。
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

网友F:
Q4不要,P1.0接R1,Q1 S脚接地,驱动LED根据亮度加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