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大家怎么将直流电机调速和单片机串口通信联系起来哇?

楼主(2022-04-20):
想问一下大家怎么将直流电机调速和串口通信联系起来哇?有没有会做这种程序设计的大佬指导一下?求指导

网友A:
直流电机调速用到的是PWM,与串口通信没有一点关系。不需要连接。

网友B:
单片机接收到串口数据调节PWM就可以了啊!
单片机根据不同的数据,调节控制直流电机的PWM数据,输出不同的转速。

网友C:
可以用串口通讯发送速度有关的变量,然后可以根据变量改变PWM的点空比。

网友D:
假设你调整pwm的变量为pwm_set,那你可以定义一个通讯协议,用来改变或读取  pwm_set这个变量,就可以实现你的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