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in.c(38): error C161: 'x': formal parameter ignored 这个怎么搞啊?

楼主(2022-04-20):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DELAY.H"

sbit RCK=P3^5;
sbit SCK=P3^6;
sbit SER=P3^4;

void LED_Cro(char Byte)
{

        for(unsigned char i=0;i<8;i++)
        {
                SER=Byte&(0x80>>i);
                SCK=0;
                SCK=1;
        }
                RCK=0;
                RCK=1;
}

void LED_Len(char Len)
{

        switch(Len)
        {
                case 1:P0=0x10;break;
        }
}

void LED_Located(char x,char y)
{

        void LED_Cro(x);
        void LED_Len(y);
}

void main()
{
        void LED_Located(0x80,1);
        while(1)
        {

        }
}

网友A:
把0x80改成-128试试。

网友B:
把所有函数调用前面的void去掉,void仅用于函数声明和定义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所有函数调用前面的void去掉,void仅用于函数声明和定义的地方

知道了,谢谢!

网友C:
        void LED_Cro(x);
        void LED_Len(y);
有这样调用的吗?你去掉void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