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串单片机代码什么意思啊?

楼主(2022-04-20):
if((set_value==0)||(set_value>19)){
      dt = Rtc.GetDateTime();
      snprintf_P(show_time, countof(show_time),
PSTR("%04u/%02u/%02u %02u:%02u:%02u"),
              dt.Year(),dt.Month(),dt.Day(),dt.Hour(),dt.Minute(),dt.Second());

网友A:
第一行是一个或的代码,设定值等于0或者大于19都会执行下面的代码,然后你打印了一行字

网友B:
单片 么 思
这串中文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行是一个或的代码,设定值等于0或者大于19都会执行下面的代码,然后你打印了一行字

为什么是>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