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20铺铜与打孔接地之间的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我如果在1位置打孔接地,在重新铺铜后会与2接地孔出现连线导致检测不过去,报Un-Routerd Net Constraint:......。我通过百度,发现有人说这是因为这两个打孔接地之间的铜连不到一起导致的,为了验证这一说法,我有尝试了好几次,都这样。但在百度上找不到更多的资料。想问一下贴友,这么说对吗?谢谢大家

网友A(2022-04-21):
1点位置的上下两层都时死铜区,这里放地铜过孔至少要连一条地线。否则就算能敷铜但还是死铜有什么意义?

网友B:
1位置似乎底层也没能铺铜呢,顶层也没铺,如果1位置打过孔网络是GND,那就会报错

网友C:
简单啊,先通过穿孔的方式 拉一根线GND过去,确保线是通的,再铺铜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点位置的上下两层都时死铜区,这里放地铜过孔至少要连一条地线。否则就算能敷铜但还是死铜有什么意义?

好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位置似乎底层也没能铺铜呢,顶层也没铺,如果1位置打过孔网络是GND,那就会报错

我出现的问题,跟你说的一样。明白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简单啊,先通过穿孔的方式 拉一根线GND过去,确保线是通的,再铺铜就行了。

主要是以前没注意过,现在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