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79可以和LCD1602使用吗?

楼主(2022-04-20):
8279可以和1602使用吗?学习要求1602显示,但是按键又要用8279.我不是很能理解

网友A:
从参数上看是可以的,如果想试试器件性能可以偿试去做。
A开关打开5分钟可放满一池水B开关打开10分钟可放满同样一池水C开关打开7分钟可放干同样满池水D开关打开15分钟可干同样满池水请问ABCD同时打开多长时间可以.....用这个考试没问题但实用就呵呵

网友B:
这个有什么不能理解,8279可以控制按键和数码管显示,与1602液晶没有啥冲突呀,只是硬件搭建时要注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