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f2812实现电机检测霍尔传感器程序,实现自动加速和正反转

楼主(2022-04-20):
dspf2812实现电机检测霍尔传感器,实现自动加速和正反转

#include "DSP281x_Device.h"     // DSP281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1x_Examples.h"   // DSP281x Examples Include File
//GPIOA的宏定义
//GPIO0-5输出模式  123
#define          PA0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0
#define          PA1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1
#define          PA2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2
#define          PA3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3
#define          PA4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4
#define          PA5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5
//GPIO8-10输入模式
#define          PA8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8
#define          PA9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9
#define          PA10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10

//函数声明
interrupt void cpu_timer0_isr(void);  //中断函数的声明
void gpio_init();                //GPIO配置函数声明
void fuzhi(int a,int b,int c,int d,int e,int f);  //给GPIOA0-5赋值函数声明
void  mode(int a);          //状态选择和GPIOA8-10读取输出

int  driver_state=1;  //中断查询确定在状态多少,driver_state取值1-6个状态
int  rotor_code;  //存放GPIOA8-10的输出状态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InitSysCtrl();//初始化系统
   gpio_init();  //GPIOA初始化
   DINT;                         //关中断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Ctrl();//初始化PIE
   InitPieVectTable();//初始化PIE中断矢量表
   EALLOW;
   PieVectTable.TINT0 = & cpu_timer0_isr;  //定时器0位中断0
   EDIS;
   InitCpuTimers();   // cpu初始化
   //定时器0的中断时间设置 150*1000000/150MHZ=1s
   ConfigCpuTimer(&CpuTimer0, 150, 1000000);
   StartCpuTimer0();          //启动定时器0
   IER |= M_INT1;                  //启动cpu给定时器时钟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7 = 1; // 中断0在向量表中的1组第7个
   EINT;   // 总中断 INTM 使能
   ERTM;   // 使能总实时中断 DBGM
   for(;;);  //一直等待中断来
}
interrupt void cpu_timer0_isr(void)   //中断服务函数
{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0x0001赋给12组中断ACKnowledge寄存器,对其全部清除,不接受其他中断
        CpuTimer0Regs.TCR.bit.TIF=1; // 定时到了指定时间,标志位置位,清除标志
        CpuTimer0Regs.TCR.bit.TRB=1;  // 重载Timer0的定时数据
        if(driver_state >= 6)
                driver_state=0;   //状态达到最大值6后复位0
        mode(driver_state);   //根据状态值,选择模式
        driver_state++;
}
//模式选择和读取GPIO8-10的值
void  mode(int a)   //给 GPIOA 0 2 4 1 3 5赋值
{
        switch(a)
                {
                        case 1:
                                fuzhi(1,0,0,1,1,0);  //1,0,0,1,1,0
                                break;  //状态1
                        case 2:
                                fuzhi(1,0,0,1,0,1);  //1,0,0,1,0,1
                                break;        //状态2
                        case 3:
                                fuzhi(0,1,0,0,1,1);  //0,1,0,0,1,1
                                break;        //状态3
                        case 4:
                                fuzhi(0,1,0,1,1,0); //0,1,0,1,1,0
                                break;        //状态4
                        case 5:
                                fuzhi(0,0,1,1,0,1);  //0,0,1,1,0,1
                                break;        //状态5
                        case 6:
                                fuzhi(0,0,1,0,1,1);  //0,0,1,0,1,1
                                break;        //转态6
                        default:
                                fuzhi(1,0,0,1,1,0);//1,0,0,1,1,0
                                break;                //默认状态1
                }
        //为了求取rotor_code的值,把GPIOA8-10设置有权重
        int sum=PA10*4+PA9*2+PA8*1;
        if(sum==0)
                rotor_code=0;
        if(sum==1)
                rotor_code=1;
        if(sum==2)
                rotor_code=10;
        if(sum==3)
                rotor_code=11;
        if(sum==4)
                rotor_code=100;
        if(sum==5)
                rotor_code=101;
        if(sum==6)
                rotor_code=110;
        if(sum==7)
                rotor_code=111;
}
//给GPIOA0-5赋值
void fuzhi(int a,int b,int c,int d,int e,int f)
{
        PA0=a;
        PA2=b;
        PA4=c;
        PA1=d;
        PA3=e;
        PA5=f;
}
//GPIOA的端口模式选择
void gpio_init()
{//设置GPIOA0-5是输出模式   GPIOA8-10是输入模式
  EALLOW;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0 = 1;  // GPIOA0设置为输出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1 = 1;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2 = 1;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3 = 1;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4 = 1;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5 = 1;// GPIOA5设置为输出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8 = 0;  //GPIOA8设置为输入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9 = 0;  //  设置为输入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10 = 0;  // GPIOA10 设置为输入

}

//===========================================================================
// No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