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实现指纹识别程序,首先录入指纹,然后与库中的指纹对比,来实现指纹的识别签到

楼主(2022-04-20):
51单片机实现指纹识别,首先录入指纹,然后与库中的指纹对比,来实现指纹的识别签到
/*******************************************************************************
**文件名:BIOVO.c
**说明:指纹芯片数据处理
**编程人员:李
*******************************************************************************/
#include "config.h"
#define UART_BUF_LEN  8
#define BUF_N         8

unsigned char rBuf[UART_BUF_LEN];          //接收返回信息
unsigned char tBuf[UART_BUF_LEN];          //发送命令或者数据
unsigned char g_ucUartRxEnd ;              //接收返回信息结束标志
unsigned char g_ucUartRxLen ;             //接收返回信息长度
unsigned char l_ucFPID;                  //用户编号

extern unsigned char p;  //  串口接收地址

/*******************************************************************
**功能:延时程序
**参数:
**返回:无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0,j=0;
                for(i=0;i<ms;i++)
                for(j=0;j<123;j++);
}
/*******************************************************************************
**功能:等待数据包发送完成
**参数:
**返回:无
*******************************************************************************/
unsigned char WaitFpData(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200; i>0; i--)//等待指纹芯片返回
  {
    Delay_ms(40);
    if(g_ucUartRxEnd)break;
  }
  if(i==0)return FALSE;//指纹芯片没有返回
  else return TRUE;
}

/*******************************************************************************
**功能: 计算校验值
**参数: 要发送的数据指针地址
**返回: 校验值
*******************************************************************************/
unsigned char CmdGenCHK(unsigned char wLen,unsigned char *ptr)
{
        unsigned char i,temp = 0;

        for(i = 0; i < wLen; i++)
        {
                temp ^= *(ptr + i);
        }
        return temp;
}

/*******************************************************************************
**功能: 发送控制指纹芯片指令
**参数: wLen 数据长度
        cpPara 发送的数据
**返回:void
*******************************************************************************/
void UART_SendPackage(unsigned char wLen,unsigned char *ptr)
{
  unsigned int i=0,len=0;

  tBuf[0] = DATA_START;//指令包
  for(i = 0; i < wLen; i++)      // data in packet
  {
    tBuf[1+i] = *(ptr+i);
  }

  tBuf[wLen + 1] = CmdGenCHK(wLen, ptr);         //Generate checkout data
  tBuf[wLen + 2] = DATA_END;
  len = wLen + 3;

  g_ucUartRxEnd = 0;
  g_ucUartRxLen = len ;

        UartSend(tBuf,len);
}

/*******************************************************************************
**功能:返回信息处理
**参数: cmd 不同命令不同处理
**返回:处理结果
*******************************************************************************/
unsigned char Check_Package(unsigned char cmd)
{
    unsigned char flag = FALSE;
           if(!WaitFpData()) return flag; //等待接收返回信息
     p = 0 ;
    if(g_ucUartRxEnd)
      g_ucUartRxEnd = 0;//清数据包接收标志
    else
      return flag;

  if(rBuf[0] != DATA_START)return flag;
        if(rBuf[1] != cmd)return flag;
        if(rBuf[6] != CmdGenCHK(g_ucUartRxLen - 3, &rBuf[1]))return flag;
        switch(cmd)
        {
        case CMD_ENROLL1:
        case CMD_ENROLL2:
        case CMD_ENROLL3:
                if(ACK_SUCCESS == rBuf[4])flag = TRUE;
                else if(ACK_USER_EXIST == rBuf[4])
                {
//                Spk_HaveUser();
                        Delay_ms(1500);
                }
                break;
        case CMD_DELETE:  //删除指定编号指纹
        case CMD_CLEAR:    //清空所有指纹
        case CMD_IDENTIFY:  //1:1比对
                if(ACK_SUCCESS == rBuf[4])flag = TRUE;
                break;
        case CMD_USERNUMB:  //取用户总数
                if(ACK_SUCCESS == rBuf[4])
                {
                        flag = TRUE;
                        l_ucFPID = rBuf[3];
                }
                break;
        case CMD_SEARCH:   //1:N比对
                if((1 == rBuf[4])||(2 == rBuf[4])||(3 == rBuf[4]))
                {
                        flag = TRUE;
                        l_ucFPID = rBuf[3];
                }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flag;
}

/*******************************************************************************
**功能:以CharBuffer1 或CharBuffer2 中的特征文件搜索整个或部分指纹库
**参数:
**返回:无
*******************************************************************************/
void FP_Search(void)
{
  unsigned char buf[BUF_N];

  *buf = CMD_SEARCH;          //1:N比对
  *(buf+1) = 0x00;
  *(buf+2) = 0x00;
  *(buf+3) = 0x00;
  *(buf+4) = 0x00;

  UART_SendPackage(5, buf);
}

/*******************************************************************************
**功能:清空 flash 指纹库
**参数:
**返回:无
*******************************************************************************/
void FP_Clear(void)
{
  unsigned char buf[BUF_N];

  *buf = CMD_CLEAR;
  *(buf+1) = 0x00;
  *(buf+2) = 0x00;
  *(buf+3) = 0x00;
  *(buf+4) = 0x00;

  UART_SendPackage(5, buf);
}

/*******************************************************************************
**功能:删除指定编号指纹
**参数:u_id
**返回:void
*******************************************************************************/
void FP_Delete(unsigned int u_id)
{
  unsigned char buf[BUF_N];

  *buf = CMD_DELETE;
  *(buf+1) = u_id>>8;
  *(buf+2) = u_id&0xff;
  *(buf+3) = 0x00;
  *(buf+4) = 0x00;
  UART_SendPackage(5, buf);
}

/*******************************************************************************
**功能:1:1比对
**参数:u_id
**返回:void
*******************************************************************************/
void FP_Identify(unsigned int u_id)
{
  unsigned char buf[BUF_N];

  *buf = CMD_IDENTIFY;
  *(buf+1) = u_id>>8;
  *(buf+2) = u_id&0xff;
  *(buf+3) = 0x00;
  *(buf+4) = 0x00;
  UART_SendPackage(5, buf);
}

/*******************************************************************************
**注册指纹
**输入两次指纹注册一个指纹模板
**参数:UserID 指纹号
*******************************************************************************/
void Enroll_Step1(unsigned int u_id)
{
  unsigned char buf[BUF_N];

  *buf = CMD_ENROLL1;
  *(buf+1) = u_id>>8;
  *(buf+2) = u_id&0xff;
  *(buf+3) = 1;
  *(buf+4) = 0x00;

  UART_SendPackage(5, buf);
}

/*******************************************************************************
**注册指纹
**输入两次指纹注册一个指纹模板
**参数:UserID 指纹号
*******************************************************************************/
void Enroll_Step2(unsigned int u_id)
{
  unsigned char buf[BUF_N];

  *buf = CMD_ENROLL2;
  *(buf+1) = u_id>>8;
  *(buf+2) = u_id&0xff;
  *(buf+3) = 1;
  *(buf+4) = 0x00;

  UART_SendPackage(5, buf);
}

/*******************************************************************************
**注册指纹
**输入三次指纹注册一个指纹模板
**参数:UserID 指纹号
*******************************************************************************/
void Enroll_Step3(unsigned int u_id)
{
  unsigned char buf[BUF_N];

  *buf = CMD_ENROLL3;
  *(buf+1) = u_id>>8;
  *(buf+2) = u_id&0xff;
  *(buf+3) = 1;
  *(buf+4) = 0x00;

  UART_SendPackage(5, buf);
}

/*******************************************************************************
**注册指纹
**输入三次指纹注册一个指纹模板
**参数:UserID 指纹号
*******************************************************************************/
unsigned char Finger_Enroll(unsigned int u_id)
{
        Enroll_Step1(u_id);
        if(FALSE == Check_Package(CMD_ENROLL1))return FALSE;
        Delay_ms(100);

        Enroll_Step2(u_id);
        if(FALSE == Check_Package(CMD_ENROLL2))return FALSE;
        Delay_ms(100);

        Enroll_Step3(u_id);
        return Check_Package(CMD_ENROLL3);
}

/*******************************************************************************
**清空指纹
**
**参数:UserID 指纹号
*******************************************************************************/
unsigned char Finger_Clear(void)
{
        FP_Clear();
//        if(FALSE == WaitFpData())return FALSE;
        return Check_Package(CMD_CLEAR);
}

/*******************************************************************************
**删除指定指纹
**
**参数:UserID 指纹号
*******************************************************************************/
unsigned char Finger_Delete(unsigned int u_id)
{
        FP_Delete(u_id);
//        if(FALSE == WaitFpData())return FALSE;
        return Check_Package(CMD_DELETE);
}
/*******************************************************************************
**读取用户总数
**
**参数
*******************************************************************************/
unsigned char Finger_Read(void)
{
         unsigned char buf[BUF_N];

  *buf = CMD_USERNUMB;
  *(buf+1) = 0x00;
  *(buf+2) = 0x00;
  *(buf+3) = 0x00;
  *(buf+4) = 0x00;
  UART_SendPackage(5, buf);
        return Check_Package(CMD_USERNUMB);
}
/*******************************************************************************
**读取用户总数
**
**参数
*******************************************************************************/
unsigned char Finger_Search(void)
{
         FP_Search();
        return Check_Package(CMD_SEARCH);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2022-07-21):
请问用的是AS608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