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后面三行代码什么意思啊,括号里的

楼主(2022-04-21):
display.setCursor(32, 0);  //设置坐标  x,y
  //display.print(F("ppm:"));
  display.print(F(":"));
  display.print(String(MQ2_ppm));
  display.drawBitmap(0,16,hanzi_bmp+32*2, 16, 16, 1);  //温湿度 文字
  display.drawBitmap(16,16,hanzi_bmp+32*3, 16, 16, 1);
  display.drawBitmap(32,16,hanzi_bmp+32*4, 16, 16, 1);

网友A:
没源代码谁知道,猜想第1,2参数是坐标,第3个是字模指针,第4,5个是汉字点阵参数,最后1位是控制反显的

网友B:
不是注释了吗?显示“温湿度”

网友C:
你这个是用lcd12864的显示屏吧

网友D:
display.drawBitmap(0,16,hanzi_bmp+32*2, 16, 16, 1);
  我猜的             ( x, y , 这个字的字码地址,宽,高,个数)

网友E:
显示中文文字:温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