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工程添加了STC库文件 只有两种型号,15W单片机都没有了

楼主:
重新安装了2032版,然后在STC 下载软件中添加芯片到keil UV4下。
只能找到这两种芯片型号STC16F40K128,STC32G12K128,
把另一台电脑的复制到UV4文件夹下也没有用,为啥呢?

网友A(2022-04-21):
我的有很多,你再添加一次看看。

网友B:
操作问题,点击数据库中的 STC MCU Database 选项才会弹出众 STC 型号,还有另一种可能添加的文件夹不对

网友C:
要做这项工作:

网友D:
可能是添加的文件选错了,添加到C51

网友E:
没错,都试过了。

网友F:
51hei 论坛搜索《单片机入门必备七章》,下载来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没错,都试过了。

不是在下载的软件中添加而是在软件的安装目录下相关文件夹

网友E:
引用 网友F:
51hei 论坛搜索《单片机入门必备七章》,下载来看

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