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ct6单片机测量电机的正反转和速度,可以进行pid控制速度 源程序

楼主(2022-04-21):
使用stm32f103rct6测量电机的正反转和速度,可以进行pid控制速度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usart.h"

uint16_t Qian_Count,Hou_Count;
uint8_t flag;
float speed;
char str[100];

int main(void)
{
        //NVIC_Config();
         TIM3_Init( 0xffff-1, 0x00);
         TIM2_Init(999 , 7199);

        //TIM_Init();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波特率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while(1)
        {
                sprintf(str,"speed :%.3f\r\n",speed);
                printf(str);
                delay_ms(100);

        }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Update); //清除标志位
                        flag++;
        }
}

//定时器2的中断函数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2,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TIM_IT_Update); //清除标志位

                Qian_Count = TIM3->CNT;
                speed=(10*(flag*0xffff+Qian_Count-Hou_Count)/4)/210;

                flag = 0;
                Hou_Count=Qian_Count;
        }
}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加入pid:

网友A(2023-07-14):
如何加入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