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极管+LM358声音接收电路是怎么理解啊?

楼主(2022-04-21):
这些电阻,电容以及滑动变阻器有什么用啊,我现在只能理解他的大概思路,对这个电路设计有点不理解

网友A:
经过三极管放大运放整形比较输出

网友B:
这就是一个声控开关,声音超过阀值就输出高电平,反之低电平。电位器可以调节阀值。

网友C:
电路原理,电路基础的问题最好的方法是自己先多看书。像这个电路中偏置,隔直,放大,倒相,负载,比较输出。滤波等,都是最基知识。如果你不去学习这些基础,就算今天这个电路讲给你听了,下一个电路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原理,电路基础的问题最好的方法是自己先多看书。像这个电路中偏置,隔直,放大,倒相,负载,比较输出 ...

我是大一的,最近有这种比赛,抽到了关于声音接受的单片机设计,我现在还在上电路分析,关于模电和数电的知识还不怎么清楚,像您说的这些电路分析有吗,我打算查阅一下相关知识去尝试理解

网友D:
你可以把358换成LM555效果可能会好一些,C11的输出接555的2脚(2脚对VCC接一只约1M的偏置电阻),可以利用6,7脚的RC电路获得一定的延时从而实现对输入信号的脉冲整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把358换成LM555效果可能会好一些,C11的输出接555的2脚(2脚对VCC接一只约1M的偏置电阻),可以利用6 ...

感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过三极管放大运放整形比较输出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一个声控开关,声音超过阀值就输出高电平,反之低电平。电位器可以调节阀值。

谢谢大佬

网友E:
电压比较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还是简单的,刚回复一个电路图顺便发来大家看看https://ask.csdn.net/questions/7697229

网友A:
我回复的解释太过简单是?可能对于初学不细品味的话比较南理解吧。哈哈...,若真不理解留言,给详细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回复的解释太过简单是?可能对于初学不细品味的话比较南理解吧。哈哈...,若真不理解留言,给详细解释。

我想请教您那个c12,以及电阻的用途,就像您说的一样,确实对于初学者有点难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电路原理,电路基础的问题最好的方法是自己先多看书。像这个电路中偏置,隔直,放大,倒相,负载,比较输出 ...

说得很有道理,学习要靠个人积累经验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想请教您那个c12,以及电阻的用途,就像您说的一样,确实对于初学者有点难

C12的作用,学过电子的都会知道,滤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请教您那个c12,以及电阻的用途,就像您说的一样,确实对于初学者有点难

C12是你电路图的并联电源2端就是电源充放电即滤波,电阻R14驻极话筒所需R15,16三极管偏置与负载R19比较关键是对地电压给运放正端是三极管放大音频信号经由R16C11R19充放电回路三极管截止充电R19获得相对正电压电容电压则是左正右负,三极管导通经由三极管C11R19放电R19获得相对负电压,由于R19上相对电压的正负变化经由运放负端比较使运放输出相对正负变化波形,R17,18组成运放负端可调电压,调节这个电压可获得需要的声音强度对比度.由于论坛审核时间原因,原想说的回复简单是指链接地址的电路图,也想到了这个时间差原因会让人误会是说题主电路图了,不过也没关系,不清楚的一样可以解释,至此对于题主的电路图解释全部,若对链接电路图有不解,一样可留言,将作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