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信号分析,请问为什么箭头处会把输入信号与输出这样接,有什么作用?

楼主:
如图

网友A(2022-06-21):
这样接有点问题把,但是也可以使用。本来输入两根信号线,分别接IN-和IN+,输出差分是正常的,现在把输入IN-和IN+当作一个信号线接入,IN的另一端接地,输出差分,感觉不专业

网友B:
把楼主图改成这样,大家看着就习惯了。

网友C:
就是抑制带宽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