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T2150L精简版无线发射器电路原理图

楼主:
因需要设计一款近距离无线遥控器,原来使用经典版的CMT2150L电路,通过实验,短距离10米左右完全可以对电路进行精简。天线使用一段10CM左右的多股铜线(普通的多股导线)。使用效果不错。

CMT2150L精简版PCB

CMT2150L精简版PCB

CMT2150L精简版电路原理图

CMT2150L精简版电路原理图

网友A(2022-04-21):
C14在PCB上是0402贴片电容,其他电容与电阻,电感都是0603贴片元件,CMT2150L为SOP8封装贴片元件,天线L2使用一段长度10CM左右的多股导线

网友A:
K1引脚已经固定接到了GND相对于通电就有按键按下。3.6V磷酸铁锂电池通过按键开关接到R2一端,这样,按键按下,电路才通电,平时电路处于断电状态不消耗电能有利于电池续航时间延长。

网友A:
R2的取值可以在10Ω左右,CMT2150L最高工作电压为3.6V,磷酸铁锂电池充满电电压可以达3.7V,虽然不至于损坏IC,但为了安全,可以在电池输出端串联一只1N4148进行降压处理,不影响使用,C9,C10可以合并一只104瓷片电容

网友A:
进一步实验,天线使用2cm多股导线,磷酸铁锂电池串联一只4148,R2取值100Ω仍然可以正常工作,建议R2取值33-68Ω。天线使用2cm多股导线。

网友A:
电路进行了进一步优化,已经小批量试产400片(91元、400片)。电路增加了一片XC6206P302MR(XC6206P332MR)稳压集成电路以适应不同的锂电池需要。

网友A:
为了进一步减小体积,晶振选择了mini型26.2982M晶振。

网友A:
电感L4实验180NH和220NH都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2022-06-01):
这是集成充电芯片的发射器PCB,考虑到常规锂电池的充电管理芯片的性价比要高一些,所以,电路留有2个芯片的位置,使用磷酸铁锂电池就贴3058,使用常规锂电池就贴4054.其他的共用。当然如果不考虑性价比问题,可以选择合适的R2值就可以不要4054了。R2取值0Ω适应磷酸铁锂电池,R2取值160k适应常规锂电池。共用PCB是为了提高PCB的适应能力,避免多次打板。

网友A:
TLC4054可以直接使用XC6802A42XMR代替

网友A(2022-08-07):
CMT2150L无线发射芯片是不是有些批次需要编程才能使用?这次购买2次1818dQ0353的CMT2150L芯片都不能正常对码而无法使用。

网友A:
今天收到厂家处理好(重新烧录恢复出厂参数)前几天寄到厂家的CMT2150L,正好小批量打板也收到,焊接实验,芯片可以直接使用了。估计芯片是商家定制产品,参数被改写,不能兼容EV1527编码。恢复出厂参数可以兼容EV1527编码了。对于CMT2150L,主张直接从厂家进货,商家进货有可能存在兼容性问题,而且商家的技术也成问题!他们只强调是原装芯片,不能用就说是电路问题!根本就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B(2023-01-06):
引用 网友A:
CMT2150L无线发射芯片是不是有些批次需要编程才能使用?这次购买2次1818dQ0353的CMT2150L芯片都不能正常对 ...

默认出厂烧录的433M,有的是批量客户不想自己再烧录,出货预烧录的特殊频率。我也用华普的芯片。可惜他们不推出QFN16封装的带编码发射芯片。那样体积就很小了。目前的都是SOP8和SOP14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默认出厂烧录的433M,有的是批量客户不想自己再烧录,出货预烧录的特殊频率。我也用华普的芯片。可惜他们 ...

华普厂家的售后不错。芯片也便宜。可以直接从厂商进货,价格和服务都可以保证。

网友C(2023-07-03):
引用 网友B:
默认出厂烧录的433M,有的是批量客户不想自己再烧录,出货预烧录的特殊频率。我也用华普的芯片。可惜他们 ...

接收端的代码有点难搞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接收端的代码有点难搞

有现成的解码芯片可以使用,

网友D(2023-10-25):
能说下解码芯片用哪个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能说下解码芯片用哪个么?

无线接收我用KBD690(SYN480R也可以)。W500都可以。解码用REF272或者KnA112GpX(有定制芯片KnA系列,价格在0.6元左右)。或者使用无线接收解码模块(2-3元)也可以。

网友A:
华普厂商也有配套的无线接收芯片,不过解码芯片好像没有。华普官网网址:hoperf

网友E(2025-07-10):
引用 网友A:
CMT2150L无线发射芯片是不是有些批次需要编程才能使用?这次2次1818dQ0353的CMT2150L芯片都不能正常对 ...

请问发射用CMT2150L,接收端用CMT2210LH芯片可不可以??解码芯片不知用什么型号

网友A:
与EV1527兼容 。我用的是KNA112G或者FY151接受解码模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华普厂家的售后不错。芯片也便宜。可以直接从厂商进货,价格和服务都可以保证。

华普厂家有没有某一个宝店的?店名是什么?能告诉一下吗?或者其它卖CMT2150L和CMT2110LH烧录好的芯片也可以,最近在某一个宝上面买了4家的芯片,全部都是空白用不了的,想找一家全部烧录好的,你们谁知道?说一下店名,谢谢

网友:
华普厂家有没有某一个宝店的?店名是什么?能告诉一下吗?或者其它卖CMT2150L和CMT2110LH烧录好的芯片也 ...

可以直接联系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