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分代码在esp32-WROOM-32可以使用,在ESP32-WROOM-32E不能使用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04-21):
实现功能:esp32socket通讯,使用esp32-WROOM-32是可以通讯的,可以连接wifi通讯
问题:
1;改用esp-WROOM-32E是不能实现的,wifi也不能连接,想问一下是什么问题,那一部分出错了?
代码:
#include <WiFi.h>
const char *ssid = "YELANG2.4";
const char *password = "Yelang2017";
const IPAddress serverIP(192,168,0,203); //欲访问的地址
uint16_t serverPort = 8080;         //服务器端口号
WiFiClient client; //声明一个客户端对象,用于与服务器进行连接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Serial.println();

    WiFi.mode(WIFI_STA);
    WiFi.setSleep(false); //关闭STA模式下wifi休眠,提高响应速度
    WiFi.begin(ssid, password);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delay(500);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ln("Connected");
    Serial.print("IP Address:");
    Serial.println(WiFi.localIP());
}
void loop()
{
    Serial.println("尝试访问服务器");
    if (client.connect(serverIP, serverPort)) //尝试访问目标地址
    {
        Serial.println("访问成功");

        client.print("Hello world!");                    //向服务器发送数据
        while (client.connected() || client.available()) //如果已连接或有收到的未读取的数据
        {
            if (client.available()) //如果有数据可读取
            {
                String line = client.readStringUntil('\n'); //读取数据到换行符
                Serial.print("读取到数据:");
                Serial.println(line);
                client.write(line.c_str()); //将收到的数据回发
            }
        }
        Serial.println("关闭当前连接");
        client.stop(); //关闭客户端
    }
    else
    {
        Serial.println("访问失败");
        client.stop(); //关闭客户端
    }
    delay(5000);
}

网友A:
有后缀的已算是改进型号了,还能套用同一代码?出问题也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