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8681 STM32的SPI驱动代码 vscode仅供参考

楼主:
#include "ads8681.h"
#include "stm32f1xx_hal_def.h"
/**
* @brief    SPI发送指定长度的数据
* @param    buf  —— 发送数据缓冲区首地址
* @param    size —— 要发送数据的字节数
* @retval   成功返回HAL_OK
*/
// static HAL_StatusTypeDef SPI_Transmit(uint8_t* send_buf, uint16_t size)
// {
//     return HAL_SPI_Transmit(&hspi1, send_buf, size, 100);
// }

/**
* @brief   SPI接收指定长度的数据
* @param   buf  —— 接收数据缓冲区首地址
* @param   size —— 要接收数据的字节数
* @retval  成功返回HAL_OK
*/
// static HAL_StatusTypeDef SPI_Receive(uint8_t* recv_buf, uint16_t size)
// {
//    return HAL_SPI_Receive(&hspi1, recv_buf, size, 100);
// }

/**
* @brief   SPI在发送数据的同时接收指定长度的数据
* @param   send_buf  —— 接收数据缓冲区首地址
* @param   recv_buf  —— 接收数据缓冲区首地址
* @param   size —— 要发送/接收数据的字节数
* @retval  成功返回HAL_OK
*/
static HAL_StatusTypeDef SPI_TransmitReceive(uint8_t* send_buf, uint8_t* recv_buf, uint16_t size)
{
   return HAL_SPI_TransmitReceive(&hspi1, send_buf, recv_buf, size, 100);
}

/**
* @brief  ADS8681_Read_Write_Byte ———— ADS8681读写一个字节
* @param    dat  —— 发送数据缓冲区
* @param   read_byte  —— 接收数据缓冲区首地址
* @retval  read_byte
*/
uint8_t ADS8681_Read_Write_Byte(uint8_t dat)
{
  uint8_t read_byte;
  ADC_CS_L;
  SPI_TransmitReceive(&dat, &read_byte,1);
  ADC_CS_H;
  return read_byte ;
}

/**
* @brief    ADS8681_Read_Write_16Byte ——— ADS8681读写16位数据
* @param    dat         ——  发送数据
* @param    write_buff  ——    接收数据缓冲区首地址
* @param    read_buff    ——    接收数据缓冲区首地址
* @retval  read_byte
*/
uint16_t ADS8681_Read_Write_16Byte(uint16_t dat)
{
  uint16_t read_byte;
  uint8_t write_buff[2];
  uint8_t read_buff[2];
  write_buff[0] = (dat>>8)&0xff;
  write_buff[1] =  dat&0xff;
  ADC_CS_L;
  SPI_TransmitReceive(write_buff, read_buff,2);
  ADC_CS_H;
  read_byte = read_buff[0];
  read_byte = ((read_byte<<8)&0xff00)|read_buff[1];

  return read_byte;
}

/**
* @brief    aADS8681_reg_config ———      ADS8681操作寄存器,写数据,读数据
* @param    com       ——  命令字(前7位为 List of Input Commands)
* @param    addrs     ——  寄存器的地址(8-16位为Configuration Registers)
* @param    dat       ——  寄存器的15-0位(17-32位为Configuration Registers数据位)
* @retval  result
*/
uint32_t ADS8681_reg_config(uint8_t com,uint16_t address,uint16_t dat)
{
  uint32_t result = 0;
  uint16_t temp = 0;
  ADC_CS_L;
  temp =(((com << 1) | ((address >> 8) & 1)) << 8) | (address & 0x00FF); //com和 address
  result = ADS8681_Read_Write_16Byte(temp);
  result = (result<<16)|ADS8681_Read_Write_16Byte(dat);
  ADC_CS_H;

  return result;

}

/**
* @brief    ADS8681_Read ———      ADS8681读数据,一次读32位
* @retval  read_buff
*/
uint32_t ADS8681_Read(void)
{
  unsigned long read_buff = 0;
  ADC_CS_L;

    read_buff = ((read_buff<<16)&0xffff0000)|ADS8681_Read_Write_16Byte(DUMMY);

  ADC_CS_H;

  return read_buff;
}

void ads8681_Init(void)
{
  ADS_RST_L;
  ADS_RVS_L;
  HAL_Delay(100);
  ADS_RST_H;
  ADS8681_reg_config(0,0,0x00);  //
}

void ADS8681_Display(void)
{
  unsigned long temp1=0,temp=0;
  //采样5000次,去ADC抖动
  for (uint16_t i = 0; i <5000; i++)
  {
    temp1 = (unsigned long)ADS8681_Read();
    temp = temp+temp1;
  }
  //ADC采样转换结果
  temp = temp/5000;
  temp = (temp-32767)*24576;  // 转换结公式 V=(采样结果-32767)*最大量程/65535
  temp = temp/65535*10;
  OLED_ShowNum(41,2,temp,5,16);
}

代码可能有不足和错误之处,仅供参考,vscode写的:

网友A(2022-12-11):
vscode不是写web代码的么。。嘿嘿

网友B(2024-10-10):
你好,有个问题就是每次转换不得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等待采集完成吗,我看你那个采集一次后就cs为1了,然后下次cs为0,进行第二次采集,这个cs1到0 采集时间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