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中ROM为4K,可是keil中我只用到2K就超了?
关闭

楼主(2022-04-21):
AT89C51中ROM为4K,可是keil中我只用到2K就超了,应该怎么改成4K

网友A:
2K超了?不是吧,2K超是因为你的Keil没有授权,是试用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2K超了?不是吧,2K超是因为你的Keil没有

就是这样

网友B:
原因就是你的keil为2048字节代码限制的版本,而你如果写入的字节超过了2048个字节,那么就会有报错,为什么有限制呢,你的keil没有授权,若不授权Keil,那么我们程序容量会被限制在2k内。若授权,代码的容量将不被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