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单个按键如何切换LCD1602显示?

楼主(2022-04-21):
比如开始显示“time=8:00",按键按下后显示”wendu=90°C“

网友A:
这个很好实现呀,最简单的就是你可以做两个子程序,一个显示前者,一个显示后者,按键切换调用这两个子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B:
简单,开辟LCD1602的缓存数组,主函数定期显示数组里面的内容到LCD。至于你要显示什么、怎么显示,都只需要修改数组缓存即可。跟LCD1602没啥因果关系

网友C:
在按键程序中写显示”wendu=90°C“的代码,按下按键显示”wendu=90°C“,如果你要后面那个覆盖前面,在按键程序最开始加一个清屏程序就可以

网友D:
定义标志位,按下对标志位取反,判断标志位是0还是1,然后分别显示两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