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复位电路的接法问题

楼主(2022-04-21):
这个圈起来的地方是接电源还是接地?接电源有什么用?接地有什么用?啥原理?

网友A:
RST复位的条件

网友B:
芯片电路的 RST 引脚只对高电平起复位作用,可想而知要是接地那这按键有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电路的 RST 引脚只对高电平起复位作用,可想而知要是接地那这按键有啥用

可是我接电源这个复位按键没用,接地才有用...芯片是at89c51。

网友C:
如果原理图是标准画法,并且没有错误,红圈内为电源正极的表示方法。还有,51单片机都是高电平复位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原理图是标准画法,并且没有错误,红圈内为电源正极的表示方法。还有,51单片机都是高电平复位的。

为什么我遇到的三角符号都是接地的?我以为三角就是接地符号

网友E:
还是仔细读读手册吧。里面已经写的明明白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