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仿真程序把本应该显示在第二行的数据显示在第一行了?

楼主(2022-04-21):
为啥Proteus仿真把本应该显示在第二行的数据显示在第一行了,而且写了0C0H也不换行。程序在23楼

楼主:
           RS EQU P1.0
                           RW  EQU P1.1
               E EQU P1.2
               LCD EQU P2
               BF EQU P2.7
               ORG 0000H
               AJMP 0030H
                           ORG 0023H
                           AJMP COM_INT
                           ORG 0030H
               MOV SCON,#50H;
               MOV        PCON,#0
               MOV TMOD,#20H
               MOV TH1,#0FDH;
               MOV TL1,#0FDH
               SETB TR1
               SETB        EA
               SETB        ES
               MOV IE,#90H;

                           MOV R0,#60H

MAIN:                MOV A,#38H
               ACALL W_CMD
               MOV A,#08H
               ACALL W_CMD
                           MOV A,#01H
                           ACALL W_CMD
                           MOV A,#06H
                           ACALL W_CMD
                           MOV A,#0CH
                           ACALL W_CMD
                           SJMP $

COM_INT:       NOP
REC:           JNB RI,$
                           CLR RI
               MOV A,SBUF
                           CJNE A,#24H,REC;
                           JNB RI,$
                           CLR RI
               MOV A,SBUF
                           CJNE A,#47H,REC;  G
                           JNB RI,$
                           CLR RI
               MOV A,SBUF
                           CJNE A,#4EH,REC;  P
                           JNB RI,$
                           CLR RI
               MOV A,SBUF
                           CJNE A,#47H,REC;  G
                           JNB RI,$
                           CLR RI
               MOV A,SBUF
                           CJNE A,#47H,REC;  G
                           JNB RI,$
                           CLR RI
               MOV A,SBUF
                           CJNE A,#41H,REC;  A

DATE:                   JNB RI,$
               CLR RI
               MOV A,SBUF
                           MOV @R0,A
                           INC R0
                           CJNE A,#2AH,DATE

                           MOV A,#80H
                           ACALL W_CMD
                           MOV R0,#61H

               ACALL DOUHAO
                           INC R0

LOOP1:               MOV A,@R0
               ACALL W_DATE
                           INC R0
                           MOV A,@R0
                           CJNE A,#2CH,LOOP1

               MOV A,#00H
                           ACALL W_CMD
                           MOV A,#0CH
                           ACALL W_CMD
                           INC R0
                           INC R0
                           INC R0

LOOP2:         MOV A,@R0
               ACALL W_DATE
                           INC R0
                           CJNE @R0,#2CH,LOOP2
                           RETI

W_CMD:         MOV P2,A
               CLR RS
                       CLR RW
                   SETB E
                       NOP
                       CLR E
                       RET

W_DATE:       ACALL WAIT
              MOV P2,A
                      SETB RS
                  CLR RW
                     SETB E
                      NOP
                      CLR E
                      RET

WAIT:         MOV LCD,#0FFH
              CLR RS
                      SETB RW
                      CLR  E
                          NOP
                          SETB E
                          JB BF,WAIT
                          RET

DOUHAO:       INC R0
              CJNE        @R0,#2CH,DOUHAO
              RET

DEL:          MOV R7,#20
D1:           MOV R6,#100
D2:           DJNZ R6,D2
              DJNZ R7,D1
              END

楼主:
这是仿真和程序,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第一行的地址好像是0x80吧,想显示到第二行就0x80+0X40就可以了啊,初始化的时候最好是初始化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行的地址好像是0x80吧,想显示到第二行就0x80+0X40就可以了啊,初始化的时候最好是初始化两次

我在程序已经写了0c0h了,但是没有换行

楼主:
不好意思,上面的截图的程序写的是0ch,但是我把它改成0c0h后还是不换行

楼主:
谢谢大家!我已经查资料解决了!
给大家说说我的方法,就是在写换行命令前加一个延时几个毫秒的程序,不然lcd反应不了,处于忙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