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单片机控制 6v的直流电机 怎么控制

楼主:
问题是
1.用什么芯片作驱动啊?
2.用5v的usb供电 怎么给6V的直流电机 供电啊?

网友A(2022-04-22):
想省事也可以用 5V 驱动,也可以电机来选驱动芯片

网友B:
可以用5V电压给6V的直流电机供电,只是轴功率输出有所下降。

网友C:
用光耦隔离,用三极管驱动,都可以实现。

网友D:
USB口输出电流有限,不要用它驱动功率较大的负载。电机不换向的话,用一个MOSFET驱动即可,如AO3416A,如果需要换向,选驱动模块较方便,如L9110s等,主要考虑驱动电流。

网友E:
不调速度的话三极管加继电器就可以了,简单做

网友F:
首先不要用USB 取电,用手机充电器2A的也能用。
如果只控制启动停止,用一个三极管就行。
如果有正反转,用L298N或者L9110S之类的模块最简单。
从数电慢慢的也要学习模电了。需要考虑电压,电流和功率,电路图。

网友G:
关键是你想怎么驱动?正反转?调速?

网友H:
直流 小电机驱动电路

网友I:
引用 网友D:
USB口输出电流有限,不要用它驱动功率较大的负载。电机不换向的话,用一个MOSFET驱动即可,如AO3416A,如果 ...

大佬再问个问题  原来我是没打算反转的  现在想加个反转

L9110s这个芯片来回正反转也没事吧?

其实我就想有一个功能 先反转0.5秒后  再正常正转.

会不会反转时间太短了,芯片发烫烧掉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大佬再问个问题  原来我是没打算反转的  现在想加个反转

L9110s这个芯片来回正反转也没事吧?

L9110S有800mA的驱动能力。电机是惯性较大的执行器件,0.5秒是看不到电机转的,只是一个抖动。仔细想想,0.5秒的时间,电机能干什么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D:
L9110S有800mA的驱动能力。电机是惯性较大的执行器件,0.5秒是看不到电机转的,只是一个抖动。仔细想想, ...

3Q

网友J:
三极管放大电路能不能实现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三极管放大电路能不能实现

应该是“三极管开关”电路。
明确地说是可以的,6V的电机,电流也不会大到那去,几十上百 ma的电流,普通三极管还是能承受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