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16进制存储如何转为jpg格式

楼主(2022-04-22):
16进制存储的图片如,何转还原为jpg格式

网友A:
容量小的要怎么转换成容量大的?

网友B:
16进制指的是什么形式。是说收到16进制的字符串要转回图片?那就把两个ASCII转成一个字节存下来就好了。

网友C:
楼主说的是16位颜色数据的图片编码成jpg的意思吧?得去移植jpg库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