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什么电感啊网上实在查不到?有两个杠

楼主:
注意有两个杠,我知道一个杠的是铁芯电感。

网友A(2022-04-22):
这个只是电感的一般符号,表示带 铁芯(磁芯)的电感。
买电感,首先看电感量是否符合,接下来看饱和电流,再看体积大小和价格就行。

网友B:
板子上是这样的

网友C:
这个是色码电感

网友D:
这种样子的电阻叫色环电阻
这个样子的电感,它自然就叫色环电感了
马云家有的是,你要多少吨?

网友E:
在某一个宝上你就能搜的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种样子的电阻叫色环电阻
这个样子的电感,它自然就叫色环电感了
马云家有的是,你要多少吨?

感谢  简浩明了,有人说是铁芯磁芯磁珠的还有说是画错的果然某一个宝一搜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