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LCD12864显示一个点的程序

楼主(2022-04-22):
12864显示一个点

#include "delay.h"
#include "12864.h"

    unsigned char x,y;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系统初始化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LCD12864_InitPort(); //端口初始化
    LCD12864_Init();     //液晶初始化

    for(x=0;x<4;x++)
    {
         for(y=0;y<16;y++)
        {
           LCD12864_Pos(x,y);
           LCD12864_Wdat(0x2E);
           delay_ms(1000);
           LCD12864_Clr();         //    清屏
        }

    }

    while(1);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12864.h"
#include"delay.h"
/************************************************************************************************
@f_name: void GPIO_Init(void)
@brief:         初始化硬件端口配置
@param:         None
@return: None
************************************************************************************************/
void LCD12864_InitPor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结构体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GPIOG,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CD_GPIO_CMD;       // 指令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CD_GPIO_DAT;                //数据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开漏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G,&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IO口配置

        GPIO_Write(GPIOG,0xff00);        //该行指令似乎可以去掉
}

/************************************************************************************************
@f_name:      LCD12864_busy()
@brief:              检测忙状态
@Function:    读取引脚15的输入数据.
@annotation:  结合前文 RS=0、RW=1, 以及12864中文字库说明书之基本指令表: 读取忙碌标志和地址,
                  可知:该行指令的实际作用是: 判断12864是否处于(读取数据)忙状态.
@note:        因为判断的是数据位(DB0-DB7)忙状态, 所以忙状态位必须与DB7位一致.
@param:         None
@return: None
************************************************************************************************/
u8 LCD12864_busy(void)
{
        u8 x;
        LCD_RS(0);
        LCD_RW(1);
        LCD_EN(1);
        NOP();
        NOP();
        x = Text_Busy;  // 读取引脚15的输入数据.
        LCD_EN(0);
        return x;
}
/************************************************************************************************
@f_name: void LCD12864_Wcmd(u8 dat)
@brief:         写指令
@param:         u8 dat  输入指令
@return: None
************************************************************************************************/
void LCD12864_Wcmd(u8 dat)  // 写指令
{
        while(LCD12864_busy()); //忙检测
        LCD_RS(0);
        LCD_RW(0);
        LCD_EN(0);
        NOP();
        NOP();
        LCD_WriteData(dat);
        NOP();
        NOP();
        LCD_EN(1);
        NOP();
        NOP();
        LCD_EN(0);
}
/************************************************************************************************
@f_name: void LCD12864_Wdat(u8 dat)
@brief:         写数据
@param:         u8 dat 输入数据
@return: None
************************************************************************************************/
void LCD12864_Wdat(u8 dat)  //写数据
{
        while(LCD12864_busy()); //忙检测
        LCD_RS(1);
        LCD_RW(0);
        LCD_EN(0);
        NOP();
        NOP();
        LCD_WriteData(dat);
        NOP();
        NOP();
        LCD_EN(1);
        NOP();
        NOP();
        LCD_EN(0);
}
/************************************************************************************************
@f_name: void LCD12864_Init(void)
@brief:         液晶初始化
@param:         None
@return: None
************************************************************************************************/
void LCD12864_Init(void)
{
        LCD_PSB(1);     //并口方式
        LCD_RST(0);     //液晶复位
    delay_ms(3);
    LCD_RST(1);          //置高电平等待复位
    delay_ms(3);
//        LCD12864_W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delay_ms(5);
    LCD12864_W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_ms(5);
    LCD12864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_ms(5);
    LCD12864_Wcmd(0x01);    //清屏
    delay_ms(5);
}
/************************************************************************************************
@f_name: void LCD12864_Clr(void)
@brief:         清屏
@param:         None
@return: None
************************************************************************************************/
void LCD12864_Clr(void)
{
        LCD12864_W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绘图”
    delay_ms(5);
    LCD12864_W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_ms(5);
        LCD12864_Wcmd(0x01);    //清屏
    delay_ms(5);
}
/************************************************************************************************
@f_name: void LCD12864_Pos(u8 x,u8 y)
@brief:         设置显示位置
@param:         u8 x:X轴    u8 y:Y轴
@return: None
************************************************************************************************/
void LCD12864_Pos(u8 x,u8 y)
{
        u8  pos;
        if (x==1)                   {x=0x80;}
        else if (x==2)         {x=0x90;}
        else if (x==3)         {x=0x88;}
        else if (x==4)   {x=0x98;}
        else x=0x80;
        pos = x+y ;
        LCD12864_Wcmd(pos);  //显示地址
}
/************************************************************************************************
@f_name: void LCD12864_PhotoDis(u8 *bmp)
@brief:         显示图形
@param:         u8 *bmp 图形数组
@return: None
************************************************************************************************/
void LCD12864_PhotoDis(u8 *bmp)
{
        u8 i,j;
        LCD12864_Wcmd(0x34); //关闭图形显示

        for(i=0;i<32;i++)
        {
                LCD12864_Wcmd(0x80+i);  //先写入水平坐标值
                LCD12864_Wcmd(0x80);      //写入垂直坐标值
                for(j=0;j<16;j++)                     //再写入两个8位元的数据
                LCD12864_Wdat(*bmp++);
                delay_ms(1);
        }

        for(i=0;i<32;i++)
        {
                LCD12864_Wcmd(0x80+i);
                LCD12864_Wcmd(0x88);
                for(j=0;j<16;j++)
                LCD12864_Wdat(*bmp++);
                delay_ms(1);
        }
        LCD12864_Wcmd(0x36);       //写完数据,开图形显示
}
/************************************************************************************************
@f_name: void LCD_ShowString(u8 x,u8 y,const u8 *p)
@brief:         显示字符串
@param:         u8 *bmp 图形数组
@return: None
************************************************************************************************/
void LCD_ShowString(u8 x,u8 y,const u8 *p)
{
        u8 temp;
        if(x>4) {x=1;}
        if(y>4) {y=0;}

        LCD12864_Pos(x,y);

        temp=*p;
        while(temp!='\0')
        {
                LCD12864_Wdat(temp);
                temp=*(++p);
        }
}
/************************************************************************************************
@f_name: void NOP(void)
@brief:         延时函数
@param:         None
@return: None
************************************************************************************************/
void NOP(void)
{ u8 i;        for(i=0; i<100; i++);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
stm32的仿真图可以做一个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