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精确控制转度 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2-04-22):
4相步进电机
精确控制转度
尽管用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MA=P1^0;
sbit MB=P1^1;
sbit MC=P1^2;
sbit MD=P1^3;

void Delay1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_nop_();
    i = 11;
    j = 1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uint time)//延时time ms
{
    while(time--)
    {Delay1ms();}
}

/*
angle:角度,范围[0,360]
drct:旋转方向,0:顺时针,1:逆时针
speed:转速,范围[1,100]
*/
void MotorRun(uint angle,uint drct,uint speed)
{
    uint step,nangle;
    step=0;
    nangle=512*angle/45;//将角度换算成拍数,计算结果自动取整
    if(drct==0)
    {
        while(nangle--)
        {
            switch(step)//8拍方式驱动,每拍转(5.265/64)度
            {
                case 1:MA=1;MB=1;MC=0;MD=0;break;
                case 2:MA=0;MB=1;MC=0;MD=0;break;
                case 3:MA=0;MB=1;MC=1;MD=0;break;
                case 4:MA=0;MB=0;MC=1;MD=0;break;
                case 5:MA=0;MB=0;MC=1;MD=1;break;
                case 0:MA=1;MB=0;MC=0;MD=0;break;
                case 6:MA=0;MB=0;MC=0;MD=1;break;
                case 7:MA=1;MB=0;MC=0;MD=1;break;
            }
            if(step==7)step=0;
            else step++;

            if(speed>100)speed=100;
            delay(110-speed);//这里可以适当改动,延时时间短则转速快,但是时间太短会造成电机堵转(不转了)
        }
    }
    else
    {
        while(nangle--)
        {
            switch(step)
            {
                case 0:MA=1;MB=0;MC=0;MD=1;break;
                case 1:MA=0;MB=0;MC=0;MD=1;break;
                case 2:MA=0;MB=0;MC=1;MD=1;break;
                case 3:MA=0;MB=0;MC=1;MD=0;break;
                case 4:MA=0;MB=1;MC=1;MD=0;break;
                case 5:MA=0;MB=1;MC=0;MD=0;break;
                case 6:MA=1;MB=1;MC=0;MD=0;break;
                case 7:MA=1;MB=0;MC=0;MD=0;break;
            }
            if(step==7)step=0;
            else step++;
            if(speed>100)speed=100;
            delay(110-speed);//这里可以适当改动,延时时间短则转速快,但是时间太短会造成电机堵转(不转了)
        }
    }
    MA=0;MB=0;MC=0;MD=0;
}

void main()
{
    while(1)
    {
        MotorRun(90,0,100);
        delay(500);
    }
}

网友A:
大佬您好,您这个我可以用proteus里的四相六线电机仿真吗?这个转过的最小角度就是(5.265/64)度嘛?

网友B:
要用单片机自身的控制方式来控制,或者专用控制芯片细分才精准的, 这样程序直接控制,回转,但精度不高的